搞不明白亚拓的铝箱装完机后还有什么用,可以装带整机吗?

楼主(2007-08-16):
大家给个答案,

网友:
nope, 450 no longer fits in there.... I used mine for spare parts storage

网友:
装装配件 还行啊~

网友:
做工具箱足够了!

网友:
改称遥控器箱

网友:
做工具配件箱是相当的高档,同时也限制一下自己配件的数量,别买太多以能放入为最大库存

网友A:
可以放入450整机的,把脚架拆下来,在箱子上面开几个洞,将大桨和旋翼头的一部分从洞里面升出来,放尾巴的部分也开个洞,尾波箱的部分可以放到外面了,再加上一些工具和维修配件,完全可以放好,我们这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干的,下次拍个照大家就明白了

网友:
做工具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入450整机的,把脚架拆下来,在箱子上面开几个洞,将大桨和旋翼头的一部分从洞里面升出来,放尾巴的部分也开个洞,尾波箱的部分可以放到外面了,再加上一些工具和维修配件,完全可以放好,我们这有个朋友 ...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入450整机的,把脚架拆下来,在箱子上面开几个洞,将大桨和旋翼头的一部分从洞里面升出来,放尾巴的部分也开个洞,尾波箱的部分可以放到外面了,再加上一些工具和维修配件,完全可以放好,我们这有个朋友 ...

期待 你朋友指导  ~

网友B:
如果出去玩,可以安全的携带整整一箱电池的话,应该可以飞的很爽很爽了   当然,千万别飞了一块就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入450整机的,把脚架拆下来,在箱子上面开几个洞,将大桨和旋翼头的一部分从洞里面升出来,放尾巴的部分也开个洞,尾波箱的部分可以放到外面了,再加上一些工具和维修配件,完全可以放好,我们这有个朋友 ...

That's pretty lame, the purpose of having an aluminum case is to protect the fragile chopper. It's not only awkward looking and unsafe with all those components sticking out, plus you'll have to remove the ski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去玩,可以安全的携带整整一箱电池的话,应该可以飞的很爽很爽了   当然,千万别飞了一块就炸

恐怕是 没米 买那么多电池放

网友:
把那个箱子便宜点卖给我不是有用了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hat's pretty lame, the purpose of having an aluminum case is to protect the fragile chopper. It's not only awkward looking and unsafe with all those components sticking out, plus you'll have ...

你是美国人吗,怎么不说中文,(虽然我可以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美国人吗,怎么不说中文,(虽然我可以看懂)

Yeah, you are right, I am an American. I can read Chinese and speak fluent Mandarin and Cantonese. But I can't type in Chinese, cuz I don't know pinying.....

网友E:
引用 网友C:

Yeah, you are right, I am an American. I can read Chinese and speak fluent Mandarin and Cantonese. But I can't type in Chinese, cuz I don't know pinying.....

给我们看看你的相片,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我们看看你的相片,就知道是不是了。

是呀是呀
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C:

Yeah, you are right, I am an American. I can read Chinese and speak fluent Mandarin and Cantonese. But I can't type in Chinese, cuz I don't know pinying.....

中国欢迎你!!   飞什么机机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Yeah, you are right, I am an American. I can read Chinese and speak fluent Mandarin and Cantonese. But I can't type in Chinese, cuz I don't know pinying.....

学习五笔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五笔输入法

Where can I learn 学习五笔输入法? Any website you recommend?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国欢迎你!!   飞什么机机呐?

Thanks! I have a 450seV2.

网友:
还好会pinyin这个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