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FMS模拟器的调整问题.各位DX请进

楼主(2007-08-16):
新装了一个FMS
模拟器
,准备学飞电直.
但昨晚上调了好久都调不好,直升机就是飞不起来.
但固定翼飞得好好的.这种模拟器只有四个通道吧..
哪位高手说说应该怎么调..是不是要把后面的反相什么的都勾上??
我也试了,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A:
如果飞不起来还是试一下油门的调整旁边那个反向的勾一下!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照楼上的做,还是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