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铸铁的木模

楼主(2007-08-16):
我做的木模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好像没有脱模角度

楼主:
好像没有脱模角度
脱模角度是那个部位要打个角度吧?

网友B:
方便沙型和木模脱离,角度不是90度

网友C:
拔模斜度及其它连接:
http://www.cnzzjs.com/zhu-zao/gong-yi/020/
点击放大观看图片: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再请问木模上是不是要图上一层什么图料使它容易托模?

网友D:
呵呵```你以为就这样就能行吗`???防止缩水变形`!还得做一到简单的化学稳定处理``这个工序貌似非常简单`就是泡在一种专业调制的化学液体中泡个十多小时`就OK;了 `一般外面搞铸造的``都不愿意多这到工序!!!!!!!!!!直接铸造也行```问题是`变形量比较大`!!得遇留多的余量去精加工``!黑心的老板巴不得你多买点他的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