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金燕子图纸和click慢飞图纸~~~

楼主(2007-08-16):
跪求金燕子图纸和click慢飞图纸~~~那位有图纸,请发给小弟一份,不胜感激  xiaojun011@163.com

网友:
 漂亮呀.......谁有图小弟也想做一架....

网友:
翼尖的小翼比较有特色啊

网友:
要是哪位有的话麻烦也给一个啊~谢谢了zsf5182003@yahoo.com.cn

网友:
rcgroups上搜索下,会有惊喜~

楼主:
rcgroups怎么上?听所rcgroups有个FTP,请问有无地址?多谢拉

网友:
飞机做到150克以下速度就可以慢了,不要把Click说成是慢速机。

楼主:
这里买不到5mm以下的KT,不可能做到150以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买不到5mm以下的KT,不可能做到150以下的~~

可以把飞机做大,翼展1.2米,500克以内,然后单位面积上的重量控制在10克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
1.2米做有翼型的差不多了,没有翼型的难加强,一般都在室外飞行的,在外界条件下,如果单层KT,难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飞机做大,翼展1.2米,500克以内,然后单位面积上的重量控制在10克左右就差不多了。

速度是慢了,但太大了飞起来不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是慢了,但太大了飞起来不灵活

既要慢,还想灵活,但是重量还控制不下来,矛盾就这么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