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s56可以上6v电压吗?

楼主(2007-08-16):
准备换65MG,UBEC也设置到6V,但是我的尾舵是HS56,不知道HS56能否上6V电压?
产品名称:Hitec HS-56HB高精度高速微型
舵机
厂家编号:HS-56HB
**输出扭力:1.2kg.cm(4.8V)
**动作速度:0.12sec/60°(4.8V)
**额定电压:DC 4.8-6V
**运转电流:200mA(4.8V)
**操作温度:-20°C至+60°C
**尺寸:22.6mm x 12mm x 24mm
**重量:10.7g

网友A:
我是直接插在35X电调上的

网友B:
一直都用的6v啊,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啊?

网友B:
请看清楚说明
●輸出扭力:1.0kg.cm(4.8V)
1.2kg.cm(6.0V)
●動作速度:0.12sec/60°(4.8V)
0.10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運轉電流:200mA(4.8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23 x 12 x 24mm
●重量:10.7g

网友C:
我的56还不是尾舵上用,使用的就是6V供电!

网友D:
看参数可以

网友E: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