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翼尖超音速了会是个什么状况?

楼主(2007-08-16):
如题。
现在325桨在3000转时翼尖速度是400km/h,算一下,翼尖要超音速得有9300转/分,那将会是个什么状况,假如
电机
和大桨性能达得到的话,会不会有壮观的音障出现?

网友A:
325的桨安全转速是2300转吧,大概到9300转的时候连横轴都拉断被射出去了,如果不考虑成本,理论上可以让飞机到这个转速,问题是,这样的飞机恐怕没办法飞吧?巨大的陀螺效应,舵机应该拉都拉不动.
音障我觉得是会出现的,因为任何物体突破音速的时候应该都会出现

网友B:
浆会碎掉.

网友C:
粉碎性损坏

网友D:
小心“挥刀自宫”!!!

网友E:
别冒险啊~

网友F:
见过 F14 突 音障 空中炸机吗 很恐怖的

网友G:
这个肯定不会啦!因为高速运动物体在突破音障之前会受到巨大的阻力,一般的电直用电机,不用说一般的了,就是特殊的也不能突破这里力量障碍,所以翼尖达不到这个速度。
退一步讲,如果翼尖达到或者超过了这个速度,那么翼根或者中间部分还没有达到这个速度,那么机翼会因为受力不均匀而被折断,在断口处会因为突然增大的空气压力而炸开。可惜这个你们看不到,因为这些都不会发生,呵呵,不过现在的技术也很发达,我们这里的高手也很多!说不定就真的发生了,那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带相机!

网友H:
如果有人实验过的话应该场面很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