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刷电调还要用P管呢

楼主(2007-08-16):
有刷电调现在都不用P管了,为什么无刷电调还要用P管呢,电调的热量估计都来自P管,而N沟的驱动直接来自单片机5V。Vgs在5V和10V的内阻还是有区别的,线路的改动也不复杂呀。是怕不稳定吗,不会吧。如果用全N沟的话,估计热量会很小的。最近在网上看到国外爱好者制作的无刷电调和国内的销售的有些无刷电调几乎一模一样,还有公开的原码。到底是谁参考谁的。

网友:
没人改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网上看到国外爱好者制作的无刷电调和国内的销售的有些无刷电调几乎一模一样,还有公开的原码。到底是谁参考谁的。
...

国内这叫“互相交流”

网友:
小电流的无刷都是PN结构!这样成本低点!全N结构要多3片驱动芯片!PN结构只要3个三极管或3个场效应管就行!

网友:
现市面上40A以上的电调很多都是全N管结构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