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飞不起来了~求助

楼主(2007-08-16):
我雷鸟换了个这样的
电机
,冲满的
电池
上电后油门3/2也飞不起来,好像这个尾机在抢电一样,1分钟这个尾机就很烫,不能摸,试飞时候我尾机没加电熔,请问高人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电机要改点什么东西?

网友A:
加片管子,不然电调出烟

网友B:
尾电太大了,电池放电系数不够。可以找个15C-20C的电池试试。不过要小心烧混控。另外桨好像也大了用4025或4030的桨试试

网友C:
180玩具电机 估计比较吃电

网友D:
桨大了哦!!!!!!!!!!!!!!

网友E:
尾桨太大了吧!

网友A:
图不是他的,是别一个老大改的电机的,

网友F:
油门3/2

网友G:
尾电机和桨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