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楼主(2007-08-16):
450如果在最大负螺距下,左副翼或者右副翼打到底,然后推杆到底,是不是最下边的舵机摇臂会碰到大齿轮?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如果在最大负螺距下,左副翼或者右副翼打到底,然后推杆到底,是不是最下边的舵机摇臂会碰到大齿轮?我的就是这样

上图,没有把多余的舵臂剪掉吗?

楼主:
当然剪掉了,我用的65MG从里面数第二个孔,摇臂水平时,螺距为0度

网友:
不会是暴力+-15度吧?

网友:
是暴力+-1500000000000000    度吧?

网友:
我的也是,同问。是不是连杆长度不对?

楼主:
我可是用的可是+-10度啊!我觉得这是450设计的问题,要不就是在摇臂水平时,螺距为0度,我这种调法是错误的.

网友:
自言自语,没人帮的上你,不上图也很难让人家帮你分析原因

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的人没装对,也不能怪人家不懂设计啊,一定有原因可以查,你也要配合配合嘛,过来,叔叔给你检查身体。。。

网友:
把左右2个舵机的上下位置换一下就可以解决。面对机头--------朝右边的舵机装上面的位置
                                                       朝左边的舵机装下面的位置

网友:
斜盘的倾斜量不要太大
在我的和朋友的机上面都发现过类似症状--副翼舵机下面的球头套在
最大负螺距+最大副翼+最大升降(推杆)的时候的确会摩擦到大齿盘 飞一段时间甚至球头套端部很严重的磨平了
解决办法只有减少斜盘倾斜混控量  和调节连杆长度,尽量把铜套往上挪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如果在最大负螺距下,左副翼或者右副翼打到底,然后推杆到底,是不是最下边的舵机摇臂会碰到大齿轮?我的就是这样

唯一的可能是固定球頭的舵機擺臂孔位過長!
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進入遙控器將swash  mix的AILE  /  ELEV分別降低%數!!

依照正常的組裝/調整做法,就算整個十字盤貼在機身上,擺臂絕不會碰到大齒盤!!

网友:
呵呵,我的不会!

网友:
不对吧,这样,调整舵量行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