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低电报警器

楼主(2007-08-16):
应广大模友的要求定做的,不知道大家喜欢不

网友A:
建议成品装机时,不要用可调电位器,震动容易引起电阻值变化。

网友B:
电位还是要留的····要求指示电压值不同时,可以随时调啊。不过见意楼主把电位换成多圈那种,会精确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呀,有道理,不过这个我找就有了,这个加一个控制电路就是串充,今天搞出来了,上面有好多东东是不要的,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D:
器件使用和下面的帖子里提到的很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E:
能不能再轻点啊?对小机来说还是重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