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257的真爽了

楼主(2007-08-16):
实验了JR 9X2 85 90 95 100的感度,发现上100时候,悬停尾锁的死死的,飞快速航线时候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追尾,而且那点轻微的追尾是摆度小,只是偶然来一下,
85 90 95下根本没办法区分了,感觉都一个样,尾巴死死的一根铁棒,,,,,,,"爽"就一个字了,

下次试验下朋友的SJM 401HB,那家伙也锁的铁呢

网友:
  有钱就是好啊

网友:
悬停的时候试着拿根棍敲敲

网友A:
我的开到100%也没问题,就是没铁棒效果

网友B:
以前人家跟我说,油机用9254尾巴锁的连推都推不动,不过至今我没敢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到100%也没问题,就是没铁棒效果

检查下尾传动的各个部分,我刚开始换上的时候,尾轴承有点旷,尾轴不是太直,感觉上100的时候悬停明显追尾
更换后,100感度下尾巴根本不会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人家跟我说,油机用9254尾巴锁的连推都推不动,不过至今我没敢去推

兄弟,有没有这么夸张???????????????????///

网友:
想知道铁棒的效果是怎样的

网友A:
我的是开100%3D都不追尾,如果有200%选项我想大概也不会追,我意思是:我现在怎么弄都是属于比较肉。硬不起来

左右打满舵还是自旋转的很慢。

尾轴承有点旷的问题我解决了,刚换了新的。其他也都检查没异常。

还有,据说感度开太高伤舵机,我现在是开85%飞。(福特吧换算过来是 70%)

网友:
铁棍还是看ALAN录像上有

网友:
我用9650已经达到铁棒的效果了!!!

网友:
陀螺仪感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尽管高速舵机在高感度下越不容易发生追踪,但是高感度带来的问题是自旋性能的下降。方向舵就会产生迟钝有余,灵活不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尾锁的死死的,飞快速航线时候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追尾,而且那点轻微的追尾是摆度小,只是偶然来一下

既然锁的死死的,就不应该有任何追尾现象,不知道你的要求原来这么低嘛  还是因为以前用过的舵机都锁不好,
换9257能锁好了,就认为是舵机的功劳

可惜不在同一个地方,不然你可以拿你认为锁的死死的450给帅呆王子飞飞看,怕是个人追求的效果不一样,呵呵

网友:
对,感度高了增加了舵机的工作频度,容易发热,增加磨损,减少寿命,再就是自旋速度下降,所以会感觉肉些

网友:
我刚买了 9650  就出了9257  心理有一点小不平衡 嘿嘿
不过欣慰的 是9650 也还不错 嘿嘿

楼主:
以前用过56HB和81MG,都是模拟舵机,悬停情况下还可以,就是有时候飞点块动作不算很满意
9257应该是反应速度快了,做点暴力动作不会甩,我不会飞3D,不知道3D下是什么结果
哦在一般模式下,急转弯的时候,的确好多了,尾巴不会有缓冲感觉

网友:
应该还是调整的问题,虽然俺只用过56HB,但是俺对56HB的锁尾已经相当满意了(9650买来已经躺了5个多月了),飞航线和3D练习已经绰绰有余,效果可以看俺以前的录像

帅呆用过尾舵机比较多,还是多听听他发表发表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王子 这么 一说 更  欣慰了 装机的时候 差点选了 3154
一般正常使用 能用多长时间 我们这边 有朋友飞雷虎50 翻了两年 9254就下岗了

网友:
9650够用啦

网友:
对于楼主这样的模友来说,感度高些无所谓,因为不要求作剧烈的动作,尾舵机的动作率不高,不会伤到舵机,如果是很剧烈的3D飞行,如果感度太高,尾舵机的修正频率就非常高,是非常容易死的,同时,不要以为看ALAN跟JK飞的时候尾巴那么顺就以为他们的感度设的很高,那就错了,其实他们飞3D的情况下,感度是设的很低的,因为ALAN跟JK他们本身飞的动作就相当的剧烈,如果感度高,我感保证不管是601还是611都支持不了多久。
本人用的是502+9254(我的50机),感度28(FUTABA控),尾巴锁的牢牢的,当然,要想尾巴锁的捞,不能光调感度的,502上还是有很多的参数的哦 。我的450SE是 401+9650感度35,延迟75,尾巴也锁的死死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要想尾巴抓的准,手上的功夫还是要有的哦。

网友:
合适的感度 配合   合适的舵盘位置   才能试你的尾舵机 长寿些   对陀螺仪也更好
经常 尾舵  莫名的死掉  一般除质量问题上  大部分是由于自己设置不当引起的

网友C:
请问LZ

JR 9X2 感度85 90 95 100,延迟多少呢?
谢谢!
马上我的9257也到了,打算也开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JR 9X2 感度85 90 95 100,延迟多少呢?
谢谢!
马上我的9257也到了,打算也开爽咯

延迟是0

网友:
高感度下,要提高自旋速度,可以提高陀螺的行程。如401可以调到120以上即可。

网友:
我记得JK说过,不要太在意陀螺的行程,有些人怕行程大了对舵鸡有影响,都设置为100以下,其实这是不必要的。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飞3D的话,感度在能锁住的前提下越低越好。我两架450的3D 模式的感度都是30多一点。

另外:帅呆:

如果你觉得尾巴自旋慢的话,可以增加尾舵行程,增大尾舵的D/R比例。我用FF9 ,  尾舵的 END point 左右都是140, D/R 是100%(不用担心撞墙)

我的450如果尾舵打满的话,自旋得比尾桨射出去时还快呢。记得上周末我看到一个模友昨540度失速倒转,我也来了兴致,说让大家看看我能作多少度。结果把飞机

拉直后,一把尾舵打到底,飞机狂转起来,结果大家谁也没数清楚到底转了多少度。最后大家一致估计应该在360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开100%3D都不追尾,如果有200%选项我想大概也不会追,我意思是:我现在怎么弄都是属于比较肉。硬不起来

左右打满舵还是自旋转的很慢。

尾轴承有点旷的问题我解决了,刚换了新的。其他也都检 ...

帅呆兄,是不是你4通DR设太底了?

网友:
有米不爽没道理啊

网友:
只有 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