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我的esky
舵机
一插上电源就不停的转 而且是360度不停的转
有哪位大大是怎么回事 请告诉我 谢谢 我急死了

网友A:
原帖由
飞机佬
于 2007-8-16 21:44 发表
换一个

网友B:
没见过,如果真是360度改电机用吧

网友C:
是电位器失去效果了,原因有几个,自己检查了,呵呵

楼主:
谢谢yging大大了

网友D:
360度转,成了减速组了……

网友E:
修复难度相对较大,建议换新的~~

网友F:
可以开发超轻电机
。。。。。。。。。。。。。。

网友G:
怎么回事,坏了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