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7-08-16):
为什么在油门中点出螺距0,而油门最高处10,但是在油门最低处12都不止,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大家了,我的控是6exhp

网友A:
螺距不在中点。肯定目测量的中点不准。
调整连杆使螺距向负方向动1-2度

网友B:
0度时舵机臂与十字盘不平行会造成正负螺距的效率不一样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油门在中位时调整斜盘与舵机件的拉杆,使斜盘位于行程中点。通常按说明书调整拉杆长度即可达到上述目的,要注意的是说明书中表明的拉杆长度是拉杆两端球头扣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不在中点。肯定目测量的中点不准。
调整连杆使螺距向负方向动1-2度

我不是目测的是用螺距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度时舵机臂与十字盘不平行会造成正负螺距的效率不一样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是有点不水平但是我的控没有subtrim 没办法调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在中位时调整斜盘与舵机件的拉杆,使斜盘位于行程中点。通常按说明书调整拉杆长度即可达到上述目的,要注意的是说明书中表明的拉杆长度是拉杆两端球头扣中心距。

一开始时我是严格用油标卡尺来量的,但是我的舵机臂装在舵机上无法于十字盘保持水平,所以装上后我只能调节拉杆长度来实现十字盘的水平,因为我的控不支持subtrim

楼主:
现在我在普通模式下,只能通过把螺距第一点设置成45%来得到-1度,但是最高点100%时要12度左右

网友:
看包包同志CCPM录像,调连杆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了  路过帮顶 .............

网友:
6exhp缺少Pitch舵机中立点的调整功能,用起来确实不爽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6EXHP可以通过螺距曲线轻松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