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黑鹰500的人请进````

楼主(2007-08-16):
我有一架450SE了````一直在用```但是
电池
问题弄得我火死了``打算换黑鹰500的油机`````
我想问一下这个飞机的主轴,横轴,尾管的尺寸是多少````毕竟黑鹰的配件少``想在油机上继续用450SE的悬翼头跟尾巴```
请大家告诉我一下````小第不胜感激````

网友A:
電的比油的方便不是嗎....電池多弄個兩塊嘛...我有六個2200mah...可以飛行加休息...都可以耗一個多小時了..

网友B:
电的干净,但没有飞油的那种感觉!

网友C:
电的方便,不怕空中熄火,对场地的要求不高。就是注意电池不要过放,能飞10分钟的电池最好只飞到7分钟。

网友D:
500油的,跟黑450电的,尾巴基本一样,但尾管长度不同。旋翼头跟黑450不一样,但能不能用亚拓450的头就不知道了,安装应该没问题,但结构上有一些区别,看楼主能不能搞定了。

网友E:
我已经把黑鹰500的旋翼头换成了亚拓金属件.尾桨夹也换了.好用.
不过大桨夹用了X400的,因为可以上很厚的塑料夹片,防止射桨.
发动机拆开改过了,打磨了扫气道,重新配了曲轴的动平衡,减小了震动.
最近飞得有些爽.一箱油可以飞12 分钟激烈的航线,不过还没有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