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1/15 SU--27

楼主(2007-08-16):
朋友弄了个俱乐部徽标,大家看看怎么样?无锡的每人发一个

最近迷上了KT像真飞机,导致汽油飞机买回来了都一直不想装了。

    废话少说,上图。自从上次做的翼展75SU-27,表现性能还不错,只是利用2个尾舵差动,横滚不太灵活。上个礼拜被**炸了之后,切掉机头还可以继续飞,真正体会到了炸机飞行的快乐。

    但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回来之后放大图纸,动手做第二架SU-27,吸取第一次做KT的经验,用美工刀切两次就剪掉一截,基本KT截面没有瑕疵了,把胸推改成了尾推。

           SU27 基本参数:翼展950MM,全长1320MM,,全配重量782XXD2217KV950(有点低了,有现成的没去买,最好用1250的配9050),1060 XXD30A电调,STARMAX15C1700MAH电池9舵机*4,采用红鹰改进版620。这个配置推力可达到1000左右,电流19A左右,推重比11.2左右

楼主:
打造1/15 SU--27 ,22楼增加视频.

   电机的安装:一直保留了一个漂亮的金属减速组,拆掉减速齿轮后,刚好可以装上2217电机,考虑KV950 的反扭力比较大,电机安装左拉5度左右,抵消反扭力。KT板的强度不高,底部用桐木条加固,上面开槽上热熔胶。用手扭了几下,很棒了!!

楼主:
   电机和电调和电池的连接:请教了老B,延长线用在电机和电调之间,手上没有硅胶线,就剥了一根电源线凑齐3根,开始担心延长线的芯太小,会导致电阻较大,试了以后基本可以排除这个疑问。全部用香蕉头连接(大点的飞机就不在乎这点重量了)。

楼主:
   电调安装:把新西达的标签给撕掉了,  扒掉了一层皮,直接上个小型的散热片,经过前阵子高温天试飞,效果奇好,不会高温自动断电。扎带绑好。

楼主:
    舵机和连杆安装:由于重心后移,舵机全部前移。手头上有多个不同品牌的9舵机,还是辉盛的觉得最好,没有间隙,摇臂也够结实。尾翼的**两个舵机差得一比,间隙很大,建议模友们不要购买。连杆也全部采用碳杆加钢丝,先打点热熔胶进管,再插入钢丝,502加固。这次可花了血本,用了这么多的碳杆。

楼主:
再谈谈关于副襟翼混控和尾翼的混控:
16设置成副襟翼混控。。襟翼特设置了两档,最大角度向上和向下
关于襟翼的使用,一般真机是起飞和降落放下不同的角度,起到增大升力和减速的作用。但KT板做的是否是一样的效果了?。之前有看过多个模友用副翼和水平尾翼联动,究竟副翼向上起到飞机抬头作用了吗???只知道横滚速度肯定很快的。。
待试飞以后,水平尾翼不动,看看副翼同时向上和向下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34设置成V尾,因手头上只有JR原配10S不舍得用,用了红鹰的6通。
请教35是怎么设置联动的??在固定翼模式,5通是起落架的功能改不过来。
设置成V尾可以同时上下,方向舵也可以差速转向,叶可以当副翼用啦。同时打副翼和方向舵,横滚速度不是更惊人!!!

关于飞机的美化:经验不足,机身下弄得有点花哨。准备装转向轮子,一是增加重量会影响飞机的性能,二是没有好的场地。

  关于制作工艺和混控设置的问题,还请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
还做 了导弹, 有心

网友A:
怎么不做像真?

网友:
功夫有待提高

网友:
推重比应是1.2:1

网友:
4只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做像真?

做KT像真涵道的还得要继续进修啊 !!!

楼主:
正式完工下线!

网友:
够时间做飞机,爽!!
我有时间飞就很爽了

网友:
我不喜欢尾推的

比较喜欢腰推的,因为那样可以把平尾伸延到风道内,飞起来就像活动喷口的喷气机,能做更复杂的飞行动作。
呵呵,已经好久不玩KT SU-27了。

网友:
好久没上网了。今天刚刚看到。顶一个.这个礼拜还飞不飞了啊?呵呵.我去看看.

网友:
无锡模友,力顶

网友B:
强烈要求楼主发张图纸
vincentnj@21cn.com
谢谢!

网友C:
好美的飞行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