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找找我的三叶52发动机的气泡问题吧,先谢谢了

楼主(2007-08-17):
前几天刚入手的三叶52发动机,很好发动,机器做工也还算细致,可就是大风门时在油针阀和化油器之间的那段软管里能看见很多气泡,严重时能造成熄火,开始怀疑是油针阀的几个螺丝漏气,后来把油针阀整个拆开,用薄铜皮重新做了垫片,上了密封胶后拧紧,待密封胶凝固后把油针阀放到水里用气泵加压测试,一点不漏气,装上后发动起来,发现还是有气泡,另外油箱到油针阀之间没有气泡,百思不得其解啊,急死我了,请各位高手帮忙诊断下,现在只能怀疑是发动机的高温通过机匣传到了油针阀,将路过的甲醇汽化了,产生了气泡,请问这有可能吗?或是什么震动剧烈造成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影响不大,1、调整副油针。2换汽化器试试

网友:
油管接头查过了没?油管没插紧也有可能发生这事的!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油管接头查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看着那气泡在油针阀和化油器之间攒啊攒,攒到很大一个气泡的时候就被吸到化油器里面去了,然后就是熄火,晕死了

网友:
我们队里的OS40也有这情况 但都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