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抗干扰问题(选择题+问题)

楼主(2007-08-17):
请问一下大家.以下措施能否抗干扰
1.手头上有两种材料一种是铜贴纸.一种是铝贴纸的.相机借走了星期六再上图.铝的那种感觉上要比铜的薄一些.请问用铝的好还是铜的好?
2.在网上看到用铝纸包住整个接收机的做法.请问是不是可以把整个接收包住只留下接舵机的地方和露出天线就可以?因为以我所知干扰也会从天线进入接收机的
3.舵机线是不是也应用以上的材料包住?
4.以前曾听说过碳纤机身碰到天线会产生失控.请问应怎样避免?

谢谢各位...

网友:
据说用铝的比较好!其他的等答案!

网友:
有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
我的暂时还没有碰上这个问题

网友A:
还没遇到

光包没用,还得接地。

网友: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我现在手头也有号称是专用防干扰的铝贴纸,没有试过效果。不过我自己的飞机不失控,也没法测试。
从原理上来说,包铝泊后是要接地的才能起到屏蔽的效果的!
包接收机感觉意义不大,天线才是最容易受干扰的地方。另外就舵机线,特别是电调经过电机到达接收机的那段位置。有什么感觉失控的朋友可以试试。如果需要铝贴纸我可以少量免费提供。
接收机到舵机的控制信号是PWM脉宽调制信号,通过改变信号长度来实现控制信号的传送(1000us-2000us)。原理上来说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

网友:
包屏蔽,总体来说效果不好,接收机那么多进出线,很难做到比较好的屏蔽
最有效提高接收几抗干扰能力的办法是:
1。尽量展长天线
2。找到干扰源,干掉它
3。尽量用pcm接收机

网友:
关键就是连接到接收机的信号线,我的都是加了磁环,就是在节能灯泡里面就有,去灯具商店要点废的

网友:
另外就是和天线并行的金属不要似连似断,就是说如果金属的长度和天线长度相仿的话,而且金属是分体的,就一定要连接处紧固好,不然会干扰,我的60#就是经历过,金属尾撑杆和金属机身接触处松动
,因为我的天线是一直延伸到尾支撑翼的,所以飞行时震动后反射的信号就有杂波.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专家的专业意见
我自己是这样以为的.就接收机到舵机和电调之间的线而言受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是个有规律且连续的信号.就算干扰了部分的周期.对实际舵机表现出来干扰应该很少.至于电调那边由于都用无刷没有电火花的产生也不会有什么大影响.干扰可能都是来自电机的那三条连接线.因此电调加磁环也会有用.
但真正的干扰更可能是来的天线的接收信号.这个可以通过用pcm来改善.但对于有的模友为了减轻重量而不用接收机外壳的加上这样的一个屏蔽层应该很有帮助.当然能把屏蔽层接到接收机的负端最好

楼主:
至于延长天线一说我不赞成.因为天线长度与波长是有关系的.除非新的天线长度是经过计算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包没用,还得接地。

网友:
接地?
牛的,那直接换线控的就不会有干扰了,呵呵

网友:
铅估计好一点

网友B:
对于是否接地依据中学物理应该这么理解
只屏蔽不接地,防被干扰
既屏蔽又接地,既防干扰,有避免对其他设备造成干扰。

网友(2007-12-05):
引用 网友B:
对于是否接地依据中学物理应该这么理解
只屏蔽不接地,防被干扰
既屏蔽又接地,既防干扰,有避免对其他设备造成干扰。

对了,接地能不能直接接在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