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平衡显示电量的显示器已经问世了

楼主(2007-08-17):
由于过放电导致锂电池组损坏的情况非常多,为锂电池增加额外的监测和保护功能将使其能够长期充满活力。A.K.E PM3C平衡电量显示器不同于普通的电量显示器只侦测总电压,而是透过锂电池组的平衡充电接口来侦测每一颗单体的电量,这就是所谓“平衡电量显示器”的工作原理。

A.K.E PM3C平衡电量显示器能够准确监测3串锂电池组每一颗单体的电量,当单体电压>3.3V时亮绿灯;当单体电压<3.3V时亮红灯;不仅能够监测单体电量,A.K.E PM3C还可用于判断锂电池组是否“平衡”——当其中一组灯早于另外几组先点亮时,说明锂电池组的平衡性欠佳,需要使用平衡充电方式加以修复。

A.K.E PM3C规格参数:
重量:1.9g
尺寸:28.5mm x 15mm x 4.6mm
适应范围:带平衡充电接口的3串锂电池组

网友:
早有了
现在都有数字的了 不过这东西只是测电压 不是电量

网友:
基本相当于3个电显并联,纯粹测电压也没什么意思

网友A:
万用表也就多量两次就搞定了!

网友:
里面狠简单的,不过够了,也狠有效。这玩意越简单越好

网友:
不错,虽然简单,不过很有用。

网友:
拨开外衣

网友:
早有了,20-30元到处都有,只是检测每片电压,且精度无法显示,只有大致范围

网友:
玩电直的时候有个大概了解就可以了。这个东西最直观,而且可以知道运行时候的实际电池负载情况。很多时候都是接电上去的时候都是绿灯亮,但是运行起来的时候有一颗电池可能就在闪红灯了。

这个东西很有用,我买了3个,嘿嘿!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也就多量两次就搞定了!

飞一会落下量量,反复降落量量

我用的是显示数字电压的,在空中飞到跟前就可以看见了,

况且你落下来的时候就不是有负载的情况下的电压了

网友:
偶那个平衡电显可比这个功能强多了,呵呵。

网友:
很多模友都自己做了!AKE现在才出。够慢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声光同时报警比较靠谱。

网友:
楼主该改变一下:不要声音提示,改用超高亮度LED爆闪指示,要不然用激光笔的激光头爆闪提示也行,远比声音提示好,用不同的闪烁方式提示不同状态;只要有一支锂电电压过低,立马开始严重缺电提示;只不过模拟电路就不适用了,只能使用带AD的单片机;
放到飞机上很多时候听不见,倒是看得见;红色激光管的颜色老远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