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406A(CCPM的控),是否不能玩电脑模拟?谢谢!

楼主(2007-08-17):
ESKY0406A控,是否不能玩模拟?谢谢!

楼主:
什么软件,添置什么东东?谢谢!

网友A:
不能,0406A没有混控开关,自身就是混控不可调节,所以不能玩模拟

网友:
只能玩凤凰的模拟器

网友:
同问,我的是04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0406A没有混控开关,自身就是混控不可调节,所以不能玩模拟

应该可以吧?坛里有人用0406A玩G3.5哦。

网友:
我做了线,可我的0406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买了XTR,能用!

网友(2008-02-01):
WO  YE  做了条线  有信号就是 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