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毕的直升机的各部分调校)))))

楼主(2007-08-17):
直升机的机身调校

装配完成的直升机模型并不能直接进行飞行,需要对其进行调校使其工作正常。另外还需要针对不同的飞行模式做适当的设定,使其准确完成动作。调校与设定的内容如下:
先将全部舵机圆型舵机摇臂脱离所有舵机,把遥控器所有设定按reset清除,所有微调制调回中位,两操纵杆设置於中央,然后开启发射机及接收机。(开启遥控次序先开发射机后开接收机,关闭时先关接收机后关发射机。
)
    所有舵机收到讯号回中后,把舵机摇臂装回,上紧缧丝,注意主轴上的旋碟要水平状态、尾桨有正十度角左右、发动机化油器开囗率约55%。移动控杆测试所有动作角度是否足够,(100% Servo全程角度为60度,150%为90度),一般都调至各方向的最大位置之前返回少许,不可顶尽。
动作不足时,选用舵机旋碟外孔位。之后调校遥控器上的角度行程功能(ATV),增加或减少角度。检查舵机方向是否正确,小心油门舵机倒转。直轴上的旋碟从后看时,倾前表示头向前倾。反之头向上昂。向右倾右,左倾左。尾翼向右拨风时,头向右自转等等。
   所有推拉式推杆系统的推杆长度,同一组的推杆长度要相同。不可有金属推杆部分因震动而互相磨擦,这会产生杂电波干扰遥控接收器。

   陀螺仪方向测试:看着尾舵机用左面手控杆推右动作,确认舵机动作方向。请助手将直升机吊起,将机头向右转少许,若舵机动作同方向动作,陀螺仪方向性是错的,须将陀螺仪调成反向,在陀螺仪控制盒上可找到按键。再用同方法测试,至正确为止。若不正确地设定,加油上升时机体会高速地自转,不受控制。秤主桨重量 :单独秤每只桨,於重心处用笔划记号,每只桨净重不能多於100g。比较两桨重心位置,重心近桨夹的一只,加贴胶纸在桨尾加重将重心移近桨尾,直至两桨重心相同。将两桨分两面起秤,较轻的在重心位置加贴胶纸至两边重量相同。如两木桨重心相差太远,不要使用。不处理桨重心,会引致机体像喝醉般摇摆。秤平衡桨重量 :重量不同会引致机体震动。安装上平衡杆时要用缧丝胶牟固,调好角度为零度。若有正角度,机体飞行有昂头惯性 ,反之负度数则有俯冲惯性 。
    主桨及尾桨安装,桨夹缧丝不要太紧。平衡杆与旋碟相位相同,即旋碟上四波头成一直线及平行平衡杆。
包好接收机、Gyro控制盒及电池,避免震动。将接收天线安装在远离发动机地方,尽量申延天线。
直升机遥控设备调校

、用遥控内之微调功能(Sub-trim功能)将主轴旋碟调至水平,勿超越每边30%,因为会影响舵机角度两边比例不平均,一边多一边少。
2、检查遥控器上所有按制位置,全部在正确位置,油门控杆降到最低,减少起动时发生高转数情况发生。

3、正常飞行模式(Normal飞行模式),依说明书指定角度在手控器里做设定(Pitch urve),一般为低位负二度,中位六度及高位十度角。

4、将尾舵ATV行程角度调到最大(150%),用(Dual Rate)功能降回合适旋转角度(70-80%),以配合陀螺仪之效能调配,(Piezzo Gyro调校方式)。

5、用JR PCM10遥控人仕於功能47Revo Mixing,将右控杆放置於中央位置之同时输入Hov值,再用角尺调主桨角为0度然后输入功能内之零值。这表示所有混合值以Hov及零点为依归的角度变化,使尾桨配合全机运作。Head Lock Gyro不需上述调校。

6、先将主桨与尾桨角度混合正常飞行模式(Normal)功能(Revo Mixing)的上下段比例(+P及-P两点),调到每边为25%。将油门推杆拉到最低,看尾桨角度是否为0度,如非0度请将下段比例(-P)调至尾桨回到0度。然后将油门杆推到顶,此时尾桨应有大约30度左右。

7、升起直升机,调好微调制,要机体不转动、不偏航状态。

8、若机尾左右高速地摆动(Hunting),这表示陀螺仪灵敏度过高,在手控或在gyro盒上将灵敏度调低少许,反之若尾舵反应过慢情况,可提升陀螺仪灵敏度。要尽量发挥gyro性能,尾推捍一定要畅顺。

9、在悬停状态推油上升,看机首转向,判断尾舵角度要加减以达至机体不转动地上升。须调较时,调上段(+P)Revo Mix,重覆试验直至机首可不转动地上升。

10、停悬於高空收油门下降,调下段(-P)Revo Mix直至机体可不转动地下降,这样完成初步飞行设定。要有稳定尾部控制,必需要调好发动机,使主旋头无论在任何油控杆位置都是同一转数,但收尽油时例外。
直升机的主旋翼调校根据飞行的不同情况,主旋翼的设定可以分为:学习模式、正常模式、3D立体飞行模式。
    一、学习模式设定:
开启遥控器,PITCH伺服器90度中位,直升机PITCH上下行程中位,右控制杆中位,装上PITCH推杆。选择遥控TRAVER ADJUST PITCH行程设定与直升机PITCH行程上下完全用尽,但要留一些空间给方向盘摆动,遥控器选择 PITCH分5个点:1=0;2=INH;3=50;4=INH;5=100。右遥控杆中位,量度PITCH要+6度(图1),调校主桨推杆长短至+6度。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12度(图2),如度数超过+12选PIT第5个点5将数值100减少至+12。右遥控杆底位,量度PITCH要-2度(图3),如度数超过-2度,选PIT第1个点1将数值0加至-2。
    上述设定通常大部分机种都适用,但也有可能一些特别的情况,只要记住第1个点底位-2或0度,第2个点中位+6度,第3个点顶位+10或+12度就可以了。
如何使用PITCH尺量度主旋翼角度...

二、飞行模式设定:

    当学习有成,各方位控制熟练后,可以尝试往上空飞行,在上空做普通飞行,用学习模式的设定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做花式或高速飞行,我们就需要用另一种模式来飞行了。为什么呢?当直升机反转做动作时,原理就是用负角度桨做推力,但控制杆在下面,这时油门应是收油呀。所以,应设定一种模式,控制杆在下时,主旋翼负角度大,油门加大(高级遥控器可有6种模式),而其他的设定、尾旋翼、陀螺仪也须跟着改变。(于POS-N起飞后,按遥控器的FLIGHT MODE转换模式向上飞,降落时转回POS-N)。

    正常模式POS-N与学习模式1-5设定一样。

    飞行模式
POS-1
遥控器选PIT分为5个点:1=0;2=INH;3=50;4=INH;5=100。
右遥控杆中位,量度PITCH要+5度,选PITCH第3个点3将数值50加或减至+5。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9,如度数超过+9选PIT第5个点5将数值减少至+9。右遥控杆底位,量度PITCH要-4度,如度数超过-4度,选PIT第一个点1将数值0加至-4度。
    三、3D立体飞行模式设定:

    3D设定与普通飞行设定不同,因为反转飞行需要更多负桨度数,所以要重新设定。首先我们要知道,直升机有多少度桨可运用,3D飞行最少要18-20度,而机身反应要灵敏(方向盘角度要大,副旋翼重量要轻),陀螺仪如使用电子锁定式,操控更易掌握,尾部完全不用调整。
右遥控杆中位,量度PITCH要0度,调校主旋翼推杆长短至0度。要量度上行程有+12及下行程-9。
(Pitch Normal 设定)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12,控制杆中位+6度,底位-2度。

(Idle up I 设定)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9,控制杆中位+5度,底位-4度。

(Idel up II 设定)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9,控制杆中位+0度,底位-9度。
如何使用PITCH尺量度主旋翼角度上图所示就是量度角度的工具,上面是量度主旋翼角度的PITCH尺,下面是量度副桨角度的平衡尺。下面介绍如何量度。
    首先固定副翼横铁;
    放上PITCH尺;用PITCH尺上横边对准副翼横铁,得出数字即度数。

  以上就是如何量度主旋翼角度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长!!!

网友:
哇靠  专业  只是没有图阿

网友:
高深看不懂

网友:
这帖子也太古老了吧?现在的设备,直机谁还用混控呀!

网友:
太累,可以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