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螺丝滑丝的问题

楼主(2007-08-17):
正序浏览
我的SE在维护的时候不小心把尾管座的紧固螺丝(内6角半圆形螺丝帽)的螺丝帽拧滑丝了  ,就是螺丝帽的内6角拧圆了,现在没法拧下来  ,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呀?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A:
我用EDS的工具 很少弄到滑丝

网友B:
呵呵。那个地方的还比较好办。。。用钳子拧啊!!!
不过一些钳子拧不到的地方。只有用电钻钻啦!!超小钻头。精密加工

楼主:
我就是用亚托的螺丝刀拧得

网友C: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用28块的螺丝刀给弄花丝了,后来买了亚拓的螺丝刀一拧就好了,还是得用好点的螺丝刀!!

网友D:
选内六角螺丝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最好是选一些螺丝刀头的面是凹的,因为螺丝头的底部不会很平,如果有些小疙瘩就会使螺丝刀插得不够深,容易形成打滑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E:
用尖嘴钳夹着拧,偶就是这么干的!
再不行就用刀把铝垫圈弄掉,再用尖嘴钳拧,绝对下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