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求助.荒野村夫请进

楼主(2007-08-17):
我大哥给的G3模拟器但是光盘没有了.我下的G3 430装上去有问题,好象是没有发现遥控器控制不了飞机请朋友帮忙看看.可不可以汉化如何汉化!.还有如何调整.我的控是6EXHP..谢谢!
QQ;114548750

网友:
是么叫好像有问题?
请把问题说清楚
汉化是可以的

楼主:
请问我图片上的模拟器可以用来飞什么模拟.我现在有G3.430的好象不可以飞,如果有朋友和我一样的可以指导我一下吗.

网友A:
难怪没人帮你:
1.你那是什么类型/名称的模拟器,模拟器硬件接入电脑正常了吗?遥控器的连接正常了吗?
2.用G3时问题是什么现象,是没有遥控信号?还是不能标准?还是飞行时控制通道不对?
这个搞清楚了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没人帮你:
1.你那是什么类型/名称的模拟器,模拟器硬件接入电脑正常了吗?遥控器的连接正常了吗?
2.用G3时问题是什么现象,是没有遥控信号?还是不能标准?还是飞行时控制通道不对?
这个搞清楚了再问

我的模拟是朋友给的.光盘没有了.他说是G3的.我把模拟器接到电脑上以后,在游戏控制器里有反映.但是把我下的G3.430装上去就没有反映.还有就是我想把G3汉化一下.应该在什么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软件.晴窗中文大侠 5.0我手里的汉化不了.谢谢

网友:
1.进入G3要在校准里选这个硬件狗来校,具体的方法可以在本版搜得到(几句话说不了,贴子里才有最清楚的说明)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8634&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3690&highlight=G3
2.晴窗汉化因为XP系统打了最新补丁的话要用这个试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1806&highlight=%C7%E7%B4%B0,刚试了下不了,如果你那G3可以正常玩了再需要汉化可以找我传给你!

网友:
值得一提早期的G3狗并不可以玩G3.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