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再再谈450尾巴中立点的选取

楼主(2007-08-17):
哇哈哈!!!

先看图片:

前提条件:
在鸡子已经调好,就是急推油门尾巴摆动幅度很小的情况下做的测试。

适用鸡型:
目前450级别电动鸡

动机:
在感度调整合适的情况下,急推油门,尽量控制尾巴左右摆动幅度最小化。

论点A:
如图A所示,如果中立点选择在正中点,则急推油门时,尾巴摆动幅度较大,
且摆动方向为先向左,再向右(尾巴正对观察者)

证明:
1.开发射鸡,把感度调到非锁尾状态(JR为低于50)
2.插飞鸡电源,待陀螺自检完毕,此时陀螺指示灯闪。
3.把尾桨折成平行,然后调整尾舵鸡在尾管中的位置,使得尾桨从上往下看时是一条直线,如A图所示。
4.拔飞鸡电源
5.把发射感度调到合适的感度(JR50以上),如80
6.插飞鸡电源
7.起飞急推油门。有论点A中的现象。

证明成立!!!!!!!

论点B:
如图B所示,把中立点选取在稍稍靠尾波箱,则急推油门时,摆动幅度不大。

证明:
1.开发射鸡,把感度调到非锁尾状态(JR为低于50)
2.插飞鸡电源,待陀螺自检完毕,此时陀螺指示灯闪。
3.把尾桨折成平行,然后调整尾舵鸡在尾管中的位置,使得尾桨从上往下看成一定的角度,如B图所示。
4.拔飞鸡电源
5.把发射鸡感度调到合适的感度(JR50以上),如80
6.插飞鸡电源
7.起飞急推油门。有论点B中的现象。

证明成立!!!!!!!

结论:
中立点应该选取稍靠尾波箱,如B图所示最好。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以前我就是按照a调的,不过现在改b了,舵机坏了,新的还没到,所以还没有测试!

网友:
B是对的

网友:
观点一样

楼主:
哈哈。看来和英雄们所见略同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中立点应该选取稍靠尾波箱,如B图所示最好。”

有些机型尾桨夹摇臂的位置刚好是反过来的,按这个标准,那就有苦头吃喽(早期专门留意过油鸡的大量图片,有些摇臂在翼前,有些摇臂在翼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应该选取稍靠尾波箱,如B图所示最好。”

有些机型尾桨夹摇臂的位置刚好是反过来的,按这个标准,那就有苦头吃喽(早期专门留意过油鸡的大量图片,有些摇臂在翼前,有些摇臂在翼后)

有道理,已经加上鸡型限制啦。
目前这种方法只适用于450级别的电动鸡。。

网友:
尾桨的夹角应该是多少度呢?

网友:
我的尾部调整经验之谈

1.开发射,感度调到锁尾状态(JR为高于50);
2.插飞机电源,待陀螺自检完毕(陀螺指示灯稳定点亮);
3.通过低空悬停,检验尾部;
3.若漂移,落地后调整舵机位置,予以纠正;
4.返回3.;
5.悬停时尾部稳定后,将感度调到50以上,进入锁尾状态;
6.做快速升降,适当调整感度,至尾部稳定。

网友:
观点B准确,一直以前用A观点,学习了之后,用了B观点

网友:
我的是更夸张,因为要调到下面的位置才能在,确保不锁尾模式下放手维持尾巴不摆动,让后切换到锁尾模式。保存。

偏转的这么厉害是靠菜单 sub trim (中立微调) 来调整的,这样调整后铜套靠边但是左右打舵还是刚好碰墙, 只是左边的行程就那么一点而右边铜套的活动范围相当的大,
中立点归零的时候铜套是在正中央的

可能看到这个图一定会想,铜套往右的时候不是自旋的速度不往左快好多?其实2边的速度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甚至往左的比往右的感觉还要快一点,尽管左边的活动范围很小,也就2mm这样而已
台湾高手说过要不能动sub trim  要让铜套在中间。让401自己找,锁定中立点。其实这样搞尾巴根本无法在3D中锁定。

网友:
帅呆王子,那是因为你用2217S的关系,KV值高啊,用430XL也是差不多这样设置

如果用430L的话,中立点基本上是在轴中间

网友:
恩,我的430L也是在中间,9650,翻3D也没有问题啊,横滚,前翻,后翻,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我也是用B,是的 偏转的位置和电机的转速(KV值)有直接的关系.用不同KV的电机偏转的位置会有不同.

楼主:
王子的做法我以前也做过,是看了国外的网站后学的。
都是通过不断调整sub trim 来达到悬停时尾巴不动。但是后来觉得
这样子要调整sub trim 总觉得不好。个人还是觉得机械调整比控的调整可靠些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B,是的 偏转的位置和电机的转速(KV值)有直接的关系.用不同KV的电机偏转的位置会有不同.

嗯,说得没错。
严格来说是要参考主旋翼的旋转速度来定中立点的。
比如说:
普通悬停:主旋翼2400-2700转/分
此时中点就是中立点,基本不用调。。

暴力3D   :主旋翼3000-3300转/分
这时候就要调整为稍靠尾波箱的位置了。

网友C:
那用的是430L的电机是不是就得用A的方法呢?

网友D:
一个疑问:
如果是机械调整中立点那么靠内铜套不是要撞墙了?(因为舵机中立点归中,2边行程是左右相等的)
或者,在401把总行程减少,刚好搞到靠内刚好撞墙,那么靠外就碰不到墙,还有一段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疑问:
如果是机械调整中立点那么靠内铜套不是要撞墙了?(因为舵机中立点归中,2边行程是左右相等的)
或者,在401把总行程减少,刚好搞到靠内刚好撞墙,那么靠外就碰不到墙,还有一段距离了

不是这样子的哦。我调中立点没有动控的sub trim的。
只是通过调整尾舵机的位置。
调好后,左右自旋的速度肯定不一样,这时候我再调整D/R中RUB的值。
一般左100%,右90%。
来达到控制左右旋速度一致的目的。

其实JK说过,撞墙是没事的。调陀螺行程低于100比撞墙(比如说调到120)更伤舵机。
这是他说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用的是430L的电机是不是就得用A的方法呢?

判断用A或B是要靠主旋翼的转速的哦。不是靠电机的KV值。
KV值高,但用齿数低,如10T或电池C数小的情况下和用齿数高,电池C数大的情况下中立点调整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还是要靠主旋翼的转速来确定中立点的。

说得再简单点,就是:
普通悬停航线,用A图。。
IDLE 3D 用B图吧。。

网友:
LZ的总结性发言,OK

网友:
还是B图正确。
动态的平衡点应在“非锁尾状态”悬停时,不用修尾舵,飞机可以稳定的保持尾巴基本不动。
按照A图进行设定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E:
什么时候  ALAN 能来讲讲  他的设置办法好像不大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  ALAN 能来讲讲  他的设置办法好像不大一致

嗯。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調整陀螺儀中立點的方式基本上..不管是不是機械式的老式陀螺儀...一定都是利用B圖的方式調整..
這點.帥王子所使用的方法沒錯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點.....非鎖定時的感度調整
一般來說... 調鎖定的時候..想讓陀駝羅怡在鎖定狀態的話...
調整數字為XX%.....而XX%超過50%  則以(XX -50)*2 為鎖定時的感度...
舉各例子...以JR控來說....當感度調到75%...則(75-50)*2=50...這時你的鎖定感度是50%
而非鎖定的感度...則是相反的數字....也就是小於50%開始
當你調整數據為XX%  此XX比50%小的時候..就是非鎖定狀態
而非鎖定感度的調整..則是(50%-XX% )*2
也舉各例子..當你調到20%...就會等於 (50-20)*2=60%
條的數字越小越接進0的話..則感度越大  (50-5)*2=90%

只是非鎖定狀態下...不論你打左右舵..銅套如何跑..機身不動....只要你放開搖桿
銅套都會回到你當初舵機的中間點..這是機械中立點...而不管你的機身是否有轉動
大家可以仔細觀察.....將機身放置靜態不動...這跟切到鎖定..(控上面設定60以上)
感度調到60以上時...你打左右舵...這時銅套會移動到你要的位置...但是不會回到機械中立點..除非機身轉動到你打舵尾巴要的角度才會到機械中立點位置...
因此...大對非鎖定的定義可能有些人還不是很了解.....
而左右SUB TRIM 微調的動作在非鎖定狀態下調整才行..否則在鎖定狀態下調整..則中立點又會跑掉
這是GY401手冊上說明的使用方式..
另外..調整陀螺儀上LIMT.大小來控制左右行程..基本上小弟的經驗與許多台灣好師傅飛友的經驗
是一定一邊靠近尾管..而另一邊離尾槳還有段距離...
(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尾槳抵抗起飛後停懸自旋的螺距關係.....
所以我個人認為尾旋翼夾的設計..應該要改進..應該要一開始裝好就角度約在高速停懸點那各角度比較好
這樣..銅套的尾橫軸..距離就可以設計左右相等..讓兩邊所跑的物理行程一致..(這樣也好裝機^^)不需要停懸才能找到非鎖定的銅套位置)
據小弟測試左右擺尾的方式..基本上速度是一樣的(因為舵機速度未改..也就是EXP選項未改)
不過理論上來說...因為旋翼順時方向轉動.所以機身自然對逆時針(也就是打左舵的力量會輕鬆多因為傳動皮帶的張力小導致..這點在轉速極低速的情況下可以發現)
因此..銅套如樓主的圖來說..往右邊的行程較長沒到底不需要管他..因為速度上.左右舵的速度基本都差不多
如果感覺還是有差異..則調整D/R EXP 選項..就是舵機移動曲線..讓左右打舵時機伸轉向速度一致
儘可能不要調整D/R 舵機移動量..

以上..是小弟的拙見....請線上高手前輩指點..

网友:
另外..再補充一點
小弟目前使用的是JR的控
陀螺儀為GY401
目前我的設定只開兩段..感度線插第七通道上
控上面所顯示的數字   80%        22%
80% =  鎖定
22% =  非鎖定
所以..陀螺儀實際的感度=  (80-50)*2 =60%  鎖定時感度為60%
                     (50-22)*2=56%  非鎖定時感度56%
開機時..陀螺儀回歸中立點時...
銅套接近尾管剩2.5~3mm之間
陀螺儀的LIMIT行程調整約100左右
向右打舵..銅套.剛好靠最左邊(差0.1MM左右撞邊吧
右左打舵 銅套還未到右邊底...

如此飛起來都沒啥問題...無風狀態下..油門.急上急下..(彈跳狀)
不管在鎖定還是非鎖定...尾管都定的很穩
我都是開非鎖定起飛...然後再切到鎖定時停懸..
飛來回航道則切非鎖定模式.讓機頭與前進方向一致..
(有大風吹的時候會切回鎖定模式..飛來回航道..不然會有風標效應)

网友F:
 飞机飞行主桨转动就让机身产生始终向一个方向的的扭力,尾桨就是为了克服这个扭力 因为扭力始终向一个方向的,尾巴如果左右都摆动30度 ,尾桨改变的角度肯定不一样   銅套两边的距离没必要设计成一样,设计成一样也就是为了对称  漂亮  ,B的设置也就是给尾桨一个初始角度更好的克服主桨扭力     个人观点

网友G:
我与大家不一样.

我是把双爪上的两个变距球头扣自己改成一边是带轴承的.把双爪上的连接点到原尾桨夹球头扣中心距改短了约2MM.正好滑环在中间(A图)时,尾桨有一定角度,可以产生使机机顺时针旋转的力.这样又保证了中立点,又使滑环大致在尾轴的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把双爪上的两个变距球头扣自己改成一边是带轴承的.把双爪上的连接点到原尾桨夹球头扣中心距改短了约2MM.正好滑环在中间(A图)时,尾桨有一定角度,可以产生使机机顺时针旋转的力.这样又保证了中立点,又使滑环大 ...

可以來張照片參考一下嗎??
我也想改改看...
畢竟也是希望兩邊的行程能更遠點  LIMIT >100 這樣擺尾一定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H:

暂时没相机,相机回来就上图图.

网友:
受益非浅

网友:
其实怎么调整尾巴的中立点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要根据你自己所用的电机以及所用的齿轮数来决定~~~~~因为电机的不同和电机齿轮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主旋翼对尾螺距的惯性,所以也就造成了中立点各有不同~~~~~我曾经试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调整飞机尾巴的中立点,都各有春秋,真正的方法是要自己在飞行中去摸索、去调整~~~~~~~

网友:
一直用A回家改B试试

网友:
什么是锁尾? 就是尾巴的锁定,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让尾巴稳定就是最好的办法,不必追求多少感度,离尾波箱的距离是多少等等,自己在飞行中多体会,就会找到最佳的位置

网友:
不要在谈了,觉得好用就是好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疑问:
如果是机械调整中立点那么靠内铜套不是要撞墙了?(因为舵机中立点归中,2边行程是左右相等的)
或者,在401把总行程减少,刚好搞到靠内刚好撞墙,那么靠外就碰不到墙,还有一段距离了

我的现在就是这样,左边撞墙,右边还有一段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机飞行主桨转动就让机身产生始终向一个方向的的扭力,尾桨就是为了克服这个扭力 因为扭力始终向一个方向的,尾巴如果左右都摆动30度 ,尾桨改变的角度肯定不一样   銅套两边的距离没必要设计成一样,设计成 ...

同意樓上大蝦說發,我調中位,是在沒head lock情況下能懸停,不走尾的情況下,定的.

网友:
这样的技术贴有价值,留名。:loveliness:

楼主:
我也留一个。。。。

网友:
我的尾巴用B锁得非常非常稳

网友:
应该是B呀。尾桨要有一些角度(我的目测是5度左右吧)向右吹风(对尾看)来抵消大桨的扭矩。

网友(2007-12-08):
杂志上也是B

网友:
不断学习中

感谢

网友:
我虽然是新手,但在实践中自己摸索经历了由A到B的过程,悬停阶段也应该B,用A 的话尾巴还是会缓慢向右偏转。

网友I:
我的中立点以靠左了
可快离地时还是头向右快速的转,是不是还要向左调呀

网友J:
回复 #12 tonyleung1218 的帖子
5-10度

网友K:
我一般是设定尾旋翼有5~10度正攻角。

网友L(2008-11-08):
我也找电直的师傅 网络授课
我也找电直的师傅 网络授课 可以的话加我QQ605173965 请加我的时候附上 电直师傅 谢谢 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M:
学习,以后用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