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改收索机

楼主(2007-08-17):
东明有个好东东http://www.zz-dm.com/commodity/displayCommondity.jsp?flname=dmcp&id=3529

谁试改过收索机,普通舵机里面的电位器也是5K,应该能用。

网友A:
电子市场上大把的多圈电位器,有些的安装尺寸正好可以放进舵机里,才一两元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市场上大把的多圈电位器,有些的安装尺寸正好可以放进舵机里,才一两元一只;

一两元多圈电位器应该是里面有齿轮、蜗杆那种,恐怕不能用吧

网友:
能改可省下小笔钱哦

网友:
5楼,两元的是螺旋电阻片的,不是小涡轮蜗杆的;你说的那种只要一两毛钱;

网友:
介个玩艺...能做收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