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尾机问题啊~求助!~有图!

楼主(2007-08-17):
我现在用下图的这种
电机
,刚冲的
电池
缺飞不起来,好像尾机在抢电一样啊,这样抢电会烧吗?桨是雷鸟4代的浆,图里的哪个人好像在电机里换了磁铁了啊?请问倒底怎么解决啊~我现在飞不起来了啊~是换别的电机还是什么的?换电机的话换什么?请高手指导~谢谢了!

网友A:
不接尾马达电源线手抓尾杆试下油门看能飞起来不,如果能飞就是马达不行了!不过看起来这种小马达耗电并不大,一般在1.5A电流左右!再不行就检查或换电池试看!
马达可以换N20/N30这两种,尾马达只有够力就可以稳定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