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电机终于让我玩出问题!

楼主(2007-08-17):
今天也不是特别的热,还下了下雨,车一个罗丝,刚两下还好着,第三次启动特别慢!!我以为是哪里卡住了,找了很多地方,拆开顶看了,也好着,皮带松了?又紧了一紧,

重新来过,低速还行,一换500以上启动特别慢,发现电机特别烫手,估计是有损坏了,我的给厂家联系一下.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吃刀也特别小,怎么也会这样...奇怪了.

网友:
看来不单2400床出现问题,凡是床都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
电机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启动电容坏了

对 把启动电容拆下来 到修理空调或电器的地方配一个一样大的换上试试

楼主:
哦,是这样吗?!!好的,我联系人看一下.

我已经联系厂家了,如果厂家让我把东西寄回去我可能就不修了,让他们寄个新的来,如果厂家不要老的电机,我就拆下电容给修理铺看看配一下试下.

病情是发烫,没有劲了,不象以前一启动就立即转起来,现在转的慢.电线都特别烫,我怀疑是不是有短路现象.嗯.还是按大家的查查原因吧.电容有两个,都在电机上.是550W的电容电机,220V家庭用电.

网友:
顶,跟贴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自已找个修电机的修吧,550的单相电容电机要不了多少铜线,不过可能是用的正弦绕组会麻烦一点,估计你寄回厂家邮费都够修的了

网友:
自己不会先测一下?

楼主:
完全不懂电机电路,没有办法.

网友:
测量无非2个方面,是否烧断,是否接地,是否匝间短路。但查出问题修理可能成问题,还是返厂踏实吧。

网友:
找个电工拿摇表检查一下

楼主:
反正要拆下,先看一下,原来它的吸合是一个外置的交流接触器,我再拆...

网友:
上图看看是不是电感启动的电机。
我的砂带机是电感启动的。

网友:
现在发现单相交流电机有三种启动方式了,电容启动,电阻启动,和电感启动,电阻启动和电感启动都没有电容,只有一个接触器,启动后断开。

楼主:
我是双值电容点机,换了电容了,结果启动后还是一样没有力气,电线都热得快融化了,可能是内部短路或烧线圈了,我这些日子从来没有试过反转,结果按下反转直接跳了,再想让它运行死活不启动了.看来是完全坏了,呵...电机杀手从此诞生,我明天就把它寄回去让厂家给重新发一个过来.

今天还要买个拉马把电机头上的轴套摘下来,免得他们寄一光杆过来我就傻眼了.我现在连那个配电盒都想换掉.心情太糟糕了,反正已经拆了很多了,我就把他们全部都拆下,收起来,等新电机过来重新安装再使用.电机特别难拆,有几个罗丝拧不到得把机器推到台面边缘才能拆下,很危险,不过家里只有我一个还是拆下来了,心里面已经做好了被压的准备.

老婆限期让我整改我的房间,她去生孩子去了,本来想大搞一下,没想才一天我就爬下.哎...人生苦短,等我孩子生了我可能就打算卖机器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中了个头彩,深表同情中  但愿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网友:
同情楼主。。。希望我的CJM不要也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双值电容点机,换了电容了,结果启动后还是一样没有力气,电线都热得快融化了,可能是内部短路或烧线圈了,我这些日子从来没有试过反转,结果按下反转直接跳了,再想让它运行死活不启动了.看来是完全坏了,呵...电机 ...
老婆限期让我整改我的房间,她去生孩子去了,本来想大搞一下,没想才一天我就爬下.哎...人生苦短,等我孩子生了我可能就打算卖机器了.

同情中。看来前景堪忧啊,我在家干是不可能了,只有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上床干。听着怎么象是包二奶?

网友B:
我是第二个
下午出现了同LZ一样的问题。

网友C:
电机正反转是停车切换还是直接切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第二个
下午出现了同LZ一样的问题。

家鸡.....咳咳......,还是容易出问题,不如公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鸡.....咳咳......,还是容易出问题,不如公鸡。

我们2k4心态平衡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正反转是停车切换还是直接切换的?

电机正反转必须在停机后切换!

网友(2008-08-14):
反正坛里所说的问题我都碰到了,晕啊!!到目前我的机器噪音特大,不定时有扫齿的声音,重启就没事,现根本没办法车东西,拆了皮带有手转动又没有发现有轴承或齿轮有问题,想拆掉齿轮箱仔细检查但又不知道如何拆,主轴上的两个螺丝我的也没有,想重新补上两个螺丝,但主轴和齿轮走位,并主轴和齿轮特紧无法校正孔位,用铁锤加起子敲都没有,现处半退休状态。。。。。。。

网友:
现在的电机用的漆包线的线径都不符合国家标准,侵漆设备不好,电机的绕组不能完全侵漆,.过热运行引起绝缘老化,导致匝间短路,着就是商家为了谋取暴利的结果.我们家的80年代的电风扇,一天都在运行,电机都不热的.还是老东西好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可能是电机的惯性断路器没回位而已/如果是双值电容电机 测量启动电容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他有问题了,
按理说这个东西是接启动电容的  电机启动到一定转速以后 电机内部的惯性断路器断开此电容  由运行电容负责工作。停机以后电机的惯性断路器没有回位 无法启动 ,症状是启动后震动 转速很低  转几圈都看得出来。用榔头敲几下电机 听到  ‘哒’一声轻响以后 就回位了  或者用手或绳子转电机然后再启动 。理论上转起来以后再启动能正常运转 我那台老电机经常这样  我用手转一下皮带轮在启动就OK了。电机的惯性断路器很简单的 自己拆来调整一下就可以  只不过拆电机也是力气活

网友:
双值电容的单相电机有两个电容,一个是运行电容,另一个是启动电容,启动电容在电机的速度达到一定时,就靠电机内部的一个离心开关将启动电容断开,这种电机的问题如果是启动困难,一般就是启动电容回路的问题了,通常是电容变值了,或者那个离心开关不通了,通常容量大的是启动电容,容量小的是运行电容,还有,如果那个离心开关的触点不能分开了,启动电容一直在工作,则电机容易发热,严重的会烧坏.请LZ检查

网友:
怎么样了,弄好了吗?

网友:
是啊!还有北京的兄弟要买CJM250呢!

网友:
电机弄好了吗?上PP

网友:
绕组短路了,送修也就30元,修后质量还更好些,返厂还不直这些呢

网友:
肯定是绕组坏了,电容坏的话线圈不会那么烫的,拿去电机铺重绕一下要比原厂的质量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