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T双发发动机反转问题

楼主(2007-08-17):
看了很多老外的大型CAT,发现很多双发发动机没有通过齿轮就用了反浆,难到他们用的发动机是特制反转的吗?这种发动机市场上有没有啊,还是老外自己改的?
看这艘船的两台小松,明显其中一台的排气口都是反的,看了螺旋桨也是反浆,因此可以断定这台小松是反转,但在小松的网页上也没找到这款反排气口的发动机,看老外这台发动机也没有改过的痕迹,奇怪了。
http://www.mariosrcmodels.com/chris_christo04.htm

以上是汽油机的例子,还有很多用双甲醇机的CAT,其中一台也应该是反转,搞不懂,哪位大虾赐教啊!

网友:
你看图不认真啊,明显有一台汽油机是反装,改了输出轴的

网友:
是啊! 右的那台正常的,左边的那台已经调方向了

楼主:
呵呵,还真没仔细看,多谢指点哈
大家再来看看这条船,用的双CMB91的发动机,也是反桨,这个发动机改过吗?

网友:
这是带减速组的吧~

楼主:
没有啊,没有看到齿轮包啊

为方便对比,这是cmb 91rs的裸机照

网友:
启动方向不同,调转启动器的转动方向,,,

楼主:
能行吗,发动机允许反方向启动吗?

网友:
有什么不允许的,,活塞还是上下活动,至于曲轴就不知道了,实验证明是行的~

网友:
要反转的话只要改变进气旋板的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A:
翻转不行的(如果不改的话) 我们试过 拿队里的OS40反向启动 一推油就自己反过来了 听教练说 是因为甩块的角度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
看样子发动机要反转必须自己改了,厂家好像没有出过反转的机器
可是就以我的丑水平,改出来不一定能和原厂的匹配,双发的船就会造成动力不平衡
哎,玩双发发动机任重而道远啊!
大家还有更好的意见和信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翻转不行的(如果不改的话) 我们试过 拿队里的OS40反向启动 一推油就自己反过来了 听教练说 是因为甩块的角度问题

你有离合,,,肯定,,船是不用离合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双发小松,最大速度怎么才79公里?

在这里: http://www.mariosrcmodels.com/chris_christo04.htm

Manufacturer: Chris Tonn / HPR, swiss model powerboats.
Name: Christo 04.
LxBxH: mm
Weight: .
Topspeed: 79 Km/h.
Owner: Peter van Leeuwen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汽油机的长项不在于速度在于耐久和功率大,而且这艘船也不小,1.7m噢,上面有图的那艘用cmb的能跑的快点,我还看到有用电机跑得,能上120km/h-140km/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离合,,,肯定,,船是不用离合的

没有离合的 我们是用在固定翼上的

网友:
CMB的发动机有反转的曲轴的。以前第一批新结构的CMB7.5进来的时候都是正转的,因为加减速后就需要发动机反转,当时就只有通过自己做进气旋板来改变发动机的旋转方向。后来买的发动机就都是反转的了。但用在O或H上的仍然是正转的。

楼主:
老贾师,OS 3.5cc的船用发动机有没有反转的呢?
顺便说一句,我也是昆明的,以后还要多多请教你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