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蓄电池来飞电直的?

楼主(2007-08-17):
手头上有两个6V 6AH的蓄电池(强力手电上用的).不知能不能串联来飞450.当然是电池放在地上用电线来供电.不知电流够不够?安不安全?

网友:
多大的电直呀???

网友A:
电流是够了,小心反作用力拽的飞机像栓着的疯狗一样,把电瓶线拽掉,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够了,小心反作用力拽的飞机像栓着的疯狗一样,把电瓶线拽掉,炸机

可以装上一块原来的电池.但不接

网友:
呵呵,成了线操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装上一块原来的电池.但不接

不接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有什么用呢?

调整好重心位置。 :loveliness:

网友:
好象不能,内阻太大,飞不起来

网友:
铅电的放电还是不错的.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
那飞油直的岂不是要挂个油桶飞

网友:
做线控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