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管子烧了.知道那有卖

楼主(2007-08-17):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接上电.....就看见这管子冒烟........在仔细的看看...管子有个小口子..
不知道这管子叫什么..是不是电阻?????要不是..请高人说解...好不好买到....上面写着<SS14>
谢谢..........................

网友A:
又是华科尔呀!!!

网友B:
SS14贴片二极管,电子市场大把

楼主:
我们这边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这东西好买到不....
有时间去问下......是不是我接电源接反了就烧了这管子???

网友C:
没错。接反电源了。

楼主:
知道了..到时间去问下就知道呵呵...谢谢大家了哦

网友D:
保护用的.没有的话也可以用.但是电源一定要注意不要高,也不要反

网友E:
没有怎么用?

网友E:
直接连上??

网友F:
肖那基二极管,确实是保护用的,泻放有刷电机反响电流的

网友F:
没有他千万别用,飞不了几次就烧电调管,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