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的软轴

楼主(2007-08-17):
刚刚去摩托店买了根转速表的软轴,发现是反转型的,郁闷.哪里有正传的,3mm的软轴卖?我有3mm
的塑料王管,也可以换阿

网友:
我走遍了,汽车城都问过了,没有反旋的,而且直径都一样,连大的斯太尔都是3mm的。。。。。。。。。。小到轿车都是的,而且现在的车据说都不用那玩意了,好多都是传感器的了的

网友:
软轴是一层正一层反的,买大一点的剥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是3.17的吧
3mm的塑料王能用么
哪能买到粗的软轴啊我也找了好多地方了,买回来的都是3.17的

网友:
装反浆啊!

楼主:
哪里有卖的阿?

网友A:
用电动手磨笔的软轴就可以了,是3.17mm的,正转。1X~2X元一条带磨笔。不过抽掉软轴用磨笔一般就没用了,软轴长1M左右,够做几只船了。一般在卖电动工具的地方就有卖。3mm的塑料王可以用3.2的钻头矿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动手磨笔的软轴就可以了,是3.17mm的,正转。1X~2X元一条带磨笔。不过抽掉软轴用磨笔一般就没用了,软轴长1M左右,够做几只船了。一般在卖电动工具的地方就有卖。3mm的塑料王可以用3.2的钻头矿大一下就可以了。

老手 ,我们这里可没有直流电动工具卖啊

网友:
杀磨取轴,好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