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失控

楼主(2007-08-17):
昨晚试飞华科尔22E,收油时却发现不听使唤了,油门一个劲的直轰,幸好没飞起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赶紧关掉遥控器的开关,不知各位是否也遇到类似情况,如果遇到的话直接关遥控器对吗

楼主:
说明一下 ,关掉遥控器后油门就收了,但是这样违反了先关接受再关控的程序,如果关遥控器后再失控就真不知道怎办了

网友:
 华xx的电子什么出问题多是出了名的了,楼主别伤心了。换一架就好了。

网友:
幸亏是油门收了,要是满油门就惨了,千万别关遥控

看晶体是否松动,天线是否有暗伤

网友:
我也买过华XX的22#,发射机一关的话,接收机就会自己给自己信号:loveliness:

网友:
建议不要关发射机,要处理也是把油门微调拨到最低!

楼主:
当时油门已经收到最低了,按理说应该是电机转速慢慢降下来。但是情况却是电机不听使唤,转速很高,处于失控状态。当时的感觉真很恐怖,估计怕要撞到什么家具木地板了,情急之下关了控,结果电机就慢慢停下来了。有了这件事之后,现在在家里再不敢大胆试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油门微调和油门都处于最小位置,但是电机还是在忽大忽小的转,明显已经失控,好恐怖

网友B:
我的4#也有这样的情况,,,收油后还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也有这样的情况,,,收油后还狂转,,,

建议用30磅的小铁锤轻轻地修理它!!呵呵,
正确方法:锤头从上到下落在机机上,如想省力,锤子自由落体亦可!!呵呵

网友C:
熄火开关、开启安全控制F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熄火开关、开启安全控制FS

啥叫安全控制FS

网友:
装和降落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