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双桨问题

楼主(2007-08-17):
之前一台004号被我炸烂了,刚入了一台空机,装好舵机和接收试机发现高速双桨情况非常严重(一半油门的时候还好),我是用11.1V/1300MAH的锂电,翻过老贴了找到的办法未见效.各位大大请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004的双桨很好调,按说明书的方法,掰几下大桨,把低的那个的攻角调大,注意不要调高的那个,试机,如果发现还有,就继续把低的那个的攻角调大,几下就好了,记住一定不要把高的那个调低,没用的

楼主:
说明书是英文的,看不懂...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4的双桨很好调,按说明书的方法,掰几下大桨,把低的那个的攻角调大,注意不要调高的那个,试机,如果发现还有,就继续把低的那个的攻角调大,几下就好了,记住一定不要把高的那个调低,没用的

按你的方法非常有效,谢谢!!!

网友B:
我自己照商城上的做了个双浆就没有了.

网友(2007-09-24):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照商城上的做了个双浆就没有了.

做了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