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超高造型回贴时从来没有见过"验证码"为何今天设置 ...
效率超高造型回贴时从来没有见过"验证码"为何今天设置?!!

楼主(2007-08-18):
对我不公平!!我抗议!
回贴时从来没有见过"验证码"为何今天设置?!!
你们不删除.我自己删除自个儿的贴!!!!
原文说是蒸气推动,但我认为也可用压缩空气推动,
效率超高造型怪异的格林蒸汽
发动机
这是一种新的活塞蒸汽引擎,名叫格林蒸汽引擎,它是专门为固定和航行应用而设计的高效、经济、搭建简
单的驱动装置。再进一步介绍这种发动机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这种蒸汽发动机已经取得了美国专利,号
码为:6647813。
驱动一艘船、一台发
电机
、空气泵、水泵、热吹风机、水蒸馏器、热泵、空调、模型飞机等等……凡是用到
燃料能够发出多余热能的引擎,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多余的热能转换成产生水蒸气,进而驱动这种格林
蒸汽发动机。由于这种格林蒸汽发动机重量很轻、结构也很紧凑,所以可以在很多地方一展身手。
下面是一个GIF动画图片,可以演示一下这个格林发动机的运动过程。
------------------------------------------------
http://file:///D:/格林发动机体积小马力大/2_cyl_1a会转的.gif

楼主:
明天接着删自己的贴.你们对我不公道!

楼主:
无法上第一张图,只好等到明早上再补.

网友A:
看不到做工过程阿!

网友B:
怎么个转法?

网友C:
大概就是用发动机散发的热量使水汽化。转化为高压空气做工。我在科技新时代上砍刀过这个东西

网友D:
这个的效率不高,看看液压方面的资料,其中就有这样的旋转油缸,楼主提供的资料中把动力源改成了蒸汽或压缩空气而已;这种结构是19世纪末就已经有了;

楼主:
原帖由
happyskybaby
于 2007-8-18 09:52 发表
怎么个转法?
第一张打+的那张图, 是可看到其转动的动画图,因无法上传,(潭上提示:字节超过,我是用粘贴的方法上传,但又无法显示)真遗憾!它可看到其运动原理.
有何方法?可上传这类文件?那位指导一下.?

楼主:
用于软轴手钻.
应用型透明的结构图
转速飞快
产生蒸气的图

网友:
看看这个吧!!!
http://geek.techweb.com.cn/thread-95737-1-1.html

网友E:
振动和噪音大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上的视频!再 谢谢!!
如何在这个网点下载视频? 请教导.我每次都无法下载.

网友G:
晕,没有搞懂是怎么转的,谁知道啊,给讲解一下。。。。。

网友H:
觉得和CCPM差不多,通过3个泵的先后顺序打到驱动轴转动

网友I:
很棒!顶一个,不知道修车卸镙母的风炮的构造原理是咋样的,谁能告诉我啊!:loveliness:

网友J:
 效率高的话早就商业化了!

网友:
从哪里看得出效率高?

网友:
这种东西不行地!3个缸的连接点经过长时间旋转和震动不老化疲劳断掉才怪!根本不经用!只能看看而已!

网友:
不知道修车卸镙母的风炮的构造原理是咋样的,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
看这个原理,应该最少都是两个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拆论胎风炮的原理:

他的主要件-----是一个叶片式 气动马达,和一付轴向运动的凸轮,

当气动马达旋转时,带动轴向凸轮,作既旋转,和上下往复运动!

关建是"那付凸轮,"      主动凸轮,其端面有凸块,旋转时,撞击被动凸轮的凸块,

就产生一个,既旋转又撞击的作用,所以把轮胎螺母拆下来,

而且凸轮都经热处理,耐磨,耐撞.

网友:
活動部份大多,分力部份角度不少.效率不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拆论胎风炮的原理:

他的主要件-----是一个叶片式 气动马达,和一付轴向运动的凸轮,

当气动马达旋转时,带动轴向凸轮,作既旋转,和上下往复运动!

关建是"那付凸轮,"      主动凸轮,其端面有凸块 ...

气动马达的工作原理可以介绍一下吗?谢谢,一直没有搞明白是怎么让他转起来的,是不是也有活塞曲轴一类的器件?
   谢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动马达的工作原理可以介绍一下吗?谢谢,一直没有搞明白是怎么让他转起来的,是不是也有活塞曲轴一类的器件?
   谢谢:loveliness:

动马达有很多种,常见的有:
A,叶片式,
B,拄塞式.它又分:1)轴向柱塞式和,
        2)径向柱塞式,
C,齿轮式,
这三种是基本常用型,

由于篇幅太长先说A,
叶片式气马达原理 :
气马达是以压缩空气为工作介质的原动机,它是采用压缩气体的膨胀作用,把压力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动力装置。
叶片式气马达的原理见图。

叶片式气马达主要由定子1转子,2叶片,3及4等零件构成。定子上有进、排气用的配气槽或孔,转子上铣有长槽,槽内有叶片。定子两端有密封盖,密封盖上有弧形槽与进、排气孔A、B及叶片底部相通。转子与定子偏心安装,偏心距为e。这样由转子的外表面、叶片(两叶片之间)、定子的内表面及两密封端盖就形成了若干个密封工作容积。

叶片式气马达工作原理:

  压缩空气由1孔输入时,分为两路:一路经定子两端密封盖的弧形槽进入叶片底部,将叶片推出。
    叶片就是靠此气压推力及转子转动时的离心力的综合作用而保证运转过程中较紧密地抵在定子内壁上。压缩空气另一路经1孔进入相应的密封工作容积。压缩空气作用在叶片上,各产生相反方向的转矩,因此转子在相应叶片上产生的转矩差作用下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做功后的气体由定子孔2排出,剩余残气经孔3排出。
    改变压缩空气的输入方向(如由2孔输入),则可改变转子的转向。
    叶片式气马达多数可双向回转,有正反转性能不同和正反转性能相同两类。在工作压力不变时,它的转速、转矩及功率均依外加载荷的变化而变化。
就象电动马达一样,其输出轴,可带动各式各样的机器.
叶片马达有多种用途:
1,作为马达,
2,作为泵,叫"叶片泵".既反向使用.
3,它的工作介质,可以是液体,也可         是气体.
4,最可称道是它可,“带负荷起动,"
而不 会坏!

汽车的液压方向机,就是用它。作为液压泵的.
更大的好处是:它作为原动力,非常环保,排出的空气,绝对不会对大气造成污染!
扬州有厂家,大概明年会推出一种:
"气动自行车,"

浙大科技工作者,即将完成"气动汽车"的设计,
不久的将来,我国的路边加油站,就可取消,代之为"路边加气站!"
淮者象换石油气瓶那样,去换压缩空气瓶,我想那美好一天,定会到来!

叶片式气马达具有较软的特性。

网友I:
谢谢laoz,请继续说说B,C好吗?

网友:
土   每飞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laoz,请继续说说B,C好吗?

由于年纪大,打字慢,思维迟钝,说的不对时,请谅解.

B)柱塞式气动(液压)马达,的构造和作功原理.

1,轴向式: 在一圆拄体上,开有六个,怀四个等距的

     柱塞孔,怀叫作"汽缸",  孔中插入柱塞,各柱塞的另一头,

     是球状,连在一斜扳上,斜板与轴心成一个夹角.当轴

转时,带动柱塞作往复运动,

圆柱体的端盖处有两个进,排气(油)孔,

当进气孔进气时,推动柱塞作轴向往复运动,从而推动斜板,

斜板和输出轴是连体的,所以轴就会旋转一个角度,六个柱塞

流接力,使输出轴旋转.当圆柱体转到作完功那个柱塞

正排气孔时,将作完功的气(液)体排出,周而复始,

这种马达也可作为泵使用.

本篇的主题说的那 台 "格林"发动机,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想有个感性认识.请你到汽车冷器维修店,就会看

到!汽车冷气压缩机,就是这种构造!他是把R12制冷剂,

由气体,压成液体的,

而我们说的气动马达,则是反向使用的.但构造比他轻薄而已!

2,径向式气 动(液体)马达:

这,你好理解,就象安二飞机的发动机一个道理,

围绕曲轴,装些汽缸,轮流作功,是星型布值.

它也可反向工作.就如街上跑的水泥搅拌车,那个大滚桶,车辆一路走,一路转动,不使水泥颖固.驱动它旋转的就是径向液压马达!

不知能否满足你的疑惑吗?

下图叶片式气动马达,中间那个特别适合做气动自行车用.

下图是径向式气动马达的构造图

网友(2007-10-23):
听说过这种发动机,是一种外燃机

网友:
顶先
明天再来看

网友L(2007-12-01):
新手看不明白啊

网友:
航模上那了找蒸汽啊

网友M:
有意思
作个记号
琢磨琢磨

网友N(2008-01-08):
崩米花的高压锅就是这样摇的

网友O:
楼主从哪儿弄来的?

楼主:
原帖由
sz2008
于 2008-1-9 08:41 发表
楼主从哪儿弄来的?
本篇主题的图.是由这里转来------
http://www.tech-domain.com/
不过好长时间拉.
我是那里的特邀嘉宾.在那个论坛,叫laoztou
你的追问,是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