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迷上了KT板机!!!!!

楼主(2007-08-18):
很想自己DIY一架3D机.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KT高手
KT板就是泡沫吗??一般是什么店有的卖.
还有那种图装用的胶带....一些制作必需的工具...以及部件等..
还有各位飞KT机,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呀?几通道的哦,价格多少?
多谢赐教.

网友:
KT板就是做广告刻字店或者装修材料店用的一种苯乙烯泡沫塑料两面敷膜的板材,有专门泡沫胶可用于粘接,一般店里都有售卖,价格十来元左右,自己制作要配备电机电调舵机遥控等,具体查阅论坛各老哥们的贴子。

楼主:
制作一架,一般的配制.价格大约??

网友:
搜索“KT”看看别人的贴吧

水是慢慢灌的

网友:
KT板就是..........你去商店看看...那个不动的小姐...很美的!那材料就是KT板!要不把她偷抱回家....

网友:
价格 一般在300元左右 不包括电池 和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想自己DIY一架3D机.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KT高手
KT板就是泡沫吗??一般是什么店有的卖.
还有那种图装用的胶带....一些制作必需的工具...以及部件等..
还有各位飞KT机,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呀?几通道的哦,价格 ...

LZ不是在艾特上班的人吗?
连这都不知道??
露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是在艾特上班的人吗?
连这都不知道??
露馅了吧!

哈哈!!!同疑!!!

网友:
我想我知道楼主是哪一位了.

女怕入错行, 男怕嫁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