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极性保护问题!

楼主(2007-08-18):
常有模友换
充电器
电源后充电器就冒烟,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就是拆开充电器,将充电器接入插座的正极切断后换上一只大电流的二极管即可,这样如果电源极性反了,不会造成充电器损坏的。(要求懂点电路常的人才能做,如果不懂,还是不要动的好)

网友A:
用上公母接头就行了,洒也不用改,

网友B:
用二极管不算好办法,损耗比较大。最好的用一个防呆T头,就不会错了。 :loveliness:

网友C:
加个全桥就不分极性了,但有1.4V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