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帮我会诊一下450

楼主(2007-08-18):
我的电池架是否有问题,有一大哥发现的,我这个怎么会上翘

网友:
你應該是電池架鋁版彎了
如果是新組裝的...那也太倒楣了

那各鋁板強度不好.(因為就是要吸收衝擊力....不要把它扳回來..不然會斷的更快)
= =""

發言者=====>(已經斷過一次有經驗的人) 上

楼主:
 奶奶的,居然是弯的!

网友:
炸弯了都

网友:
弯了都,应该是直的啊

网友:
已经有解决方案,加强版电池座.

网友:
翹起來好...有些人想翹都翹不起來

网友:
昨晚装上了冰版的电池托版 要多做几个暴力降落试下效果如何

楼主:
冰哥,你那个电池坐,该有多厚啊,来一个,报个价

网友:
我的也刚刚断掉,太不结实了

网友:
我的原来YT的已经炸断了,换成GL的或者FY的都很好!!个人感觉这里没必要镂空!!

网友:
GL的安装螺丝孔位置有点偏,FY的没有用过。伸出太长和没有支撑才是根本原因。设计有尖角造成应力集中。
我改成“L”形加强,强度高很多。 厚度有4.75mm。
不镂空可以减少加工费用。

网友:
好办法!但是不镂空会不会重了!

网友:
我的原装电池座也炸弯了,被老王用木槌敲直了,但感觉折痕处明显金属疲劳,怕会空中断掉,故更换成飞越的王朝了,重量还可以,就是一小块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