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无刷那个省电?

楼主(2007-08-18):
请有实际经验的模友探讨下。
我只想平稳、缓慢的飞行,用同一块电池是有刷飞的时间长还是无刷飞的时间长?

网友:
是新手吧

当然无刷飞的长了,看看你是什么机子或许还能帮你配个无刷

网友:
当然无刷飞的长了,而且无刷电机寿命还长呢,寿命就是轴承的寿命,换轴承又是新的

网友:
还使用无刷,只是一次投资较大
但性价比很是很高的

网友:
平稳、缓慢的飞行的话两者应该差别不大!无刷比碳刷的力要猛很多!

网友A:
无刷效率高算不算省电?不过用有刷就不要用锂聚合物电池了,小心电池怀孕哟。

网友(2008-06-20):
引用 网友A:
无刷效率高算不算省电?不过用有刷就不要用锂聚合物电池了,小心电池怀孕哟。

为什么用有刷就不能用锂聚合物电池呢?为什么会怀孕呢?

网友:
功率一样的话耗电量一样    无刷电机转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