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中立点调整的误区

楼主(2007-08-18):
401中立点调整的误区

经常听飞友说,用401还有轻微自转问题,很多答案是在非所尾模式下调整中立点, 然后切回锁尾模式,我以前也这么调,结果中立点可能不是螺距为零.有几度.后来一个厂家高手指点,发现根本不需要.,401的中立点只要调整到两个尾浆弯曲后头尾向对,也就是罗距为零,401可以非常好的锁定,千万不要加任何的微调,401可以自动识别中立点的位置. 由于左右行程可能不同,中立点也未必是行程中点,也不必强求是行程中点.

在调好中立点的情况下,可以调节感度改善.

网友A:
道理不多讲了,楼上先看看401的说明书再说!

两个重点:
    1、401在锁尾模式下确实不用调整中立点就能锁尾;
    2、所谓的调整中立位指的是:调整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位。

那么我们既然用锁尾模式,为什么要调整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呢?
目的是为了减少所谓模式下舵机的负担,你找一个纤细型的数码舵机,调整与不调整中立位试一下机,然后测一下舵机的温度变化,很大区别的!

而且最大的区别在:猛推尽油门那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理不多讲了,楼上先看看401的说明书再说!

两个重点:
    1、401在锁尾模式下确实不用调整中立点就能锁尾;
    2、所谓的调整中立位指的是:调整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位。

那 ...

板主 cy0068 大大說的一點都沒錯......
小弟頂~~~~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中立点调整的误区

经常听飞友说,用401还有轻微自转问题,很多答案是在非所尾模式下调整中立点, 然后切回锁尾模式,我以前也这么调,结果中立点可能不是螺距为零.有几度.后来一个厂家高手指点,发现根本不需 ...

中立點當然不是尾槳螺距=0
這裡所謂的中立點是指在停懸的狀態下...此時尾槳的螺距的位置
在這一點時...舵機的工作量最小.(為啥呢??....因為舵機這時候也是在物理的中間點..而不偏向任一邊
這樣...最不容易燒壞 ...而401偵測角動量的工作量也比較少
不知這樣說明大大清楚嗎

當然了..如果大大從頭到尾都是鎖定在飛...(特別是飛垂直轉角航道)
那非鎖定模式您就不用理他了...因為您不會想飛非鎖定的狀態

正常的機子停懸中立點設定好後..不管有沒有切換鎖定模式....
無風的狀態下....尾巴都是穩穩不轉的...
而鎖定..為了也是抗風標效應..以及手到尾到..而設定的
非鎖定..則是尾巴朝飛行的方向.....
(因為前進時...風從機頭前面來..機身要與前進方向相同.這樣..你老的手指就不需要那樣辛苦自己一直修正尾巴了..只要小小修就好.很好飛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很多模友因为锁定模式感觉还有自转,所以去动中立点的位置,是不需要的. 非锁定模式肯定需要调节中立点的,如果一直开着锁定模式,而且有缓慢的自转,应该找其他原因,而不是去找中立点

网友:
嗯嗯...您說的是...
沒錯..如果401紅燈恆亮鎖定狀態下的感度已經調到最大...接近擺尾了..
還會慢慢轉尾的話.....是尾傳動機構的問題..沒錯
通常是尾傳動系統中...有虛位或是推拉桿球頭不順暢..就會如此緩慢的轉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理不多讲了,楼上先看看401的说明书再说!

两个重点:
    1、401在锁尾模式下确实不用调整中立点就能锁尾;
    2、所谓的调整中立位指的是:调整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位。

那 ...

 CYOO68有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道理不多讲了,楼上先看看401的说明书再说!

两个重点:
    1、401在锁尾模式下确实不用调整中立点就能锁尾;
    2、所谓的调整中立位指的是:调整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位。

那 ...

对!!
另外想问斑竹一个问题,我用的是6EX,当切到非锁尾是空里还有数值可以调,(-XX)当我调非琐尾是要调到什么数值??

网友:
 理越辨越明! 调整非锁尾下的中点更可以获得对称的舵机左右行程,在舵机需要大力动作时,左右都有足够的行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另外想问斑竹一个问题,我用的是6EX,当切到非锁尾是空里还有数值可以调,(-XX)当我调非琐尾是要调到什么数值??

6EX喔...
很簡單阿...若是切到非鎖開關向下的位置....控裡面你就調整  (-XX%)
那個XX等於 切回鎖頭的數值
當然也是 (-60~~~~-100%)
所以你從-60開始往-95調吧(這一地方的調法..就跟JR9XII不同了...9XII是數字越小非鎖頭的感度越大...而扶它爸的..是從負( - )
開始計算....負值越多...則非鎖頭感度越高..
一樣..您先起飛懸停...調到開始擺尾..或尾管發抖為止..再調回個1~2%..就OK啦
以上為小弟的淺見...還請指教

网友:
为了使我廉价的舵机能多活几天,我长期不开锁尾,结果照成习惯推油门的时候给一点点方向,转到锁尾模式后,因为习惯性的多余给的一点点方向而照成摆尾

网友:
我用401什么不动的``拿来就直接用``效果非常好```不管用什么尾舵机``装上就飞```什么都不用调````

网友:
6EX 那样是非锁尾的数值? 我只有调到0 .舵机才是我不打方向自动回位的.就算是1也有一点不回中的感觉.

网友:
版主说的是对的,前些时我刚买450SE时就看了好长时间401的说明,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点是要调好的,否则在锁尾时舵机就会频繁的微调,寿命大受影响。我现在在非锁尾模式下飞机还会慢慢偏移,看来还没调好。另外,我始终没弄懂的是,在非锁尾模式下,6EXHP控上的感度值应设为多少?我设为-50%,这样行么?

网友:
鎖定陀螺儀 尾舵安裝調整
這裡有詳細說明
http://www.tomye.com/RModel/bbs/showtopic-279.aspx

网友(2008-01-12):
好文要推一下~

网友:
又学到不少东西。感谢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很多模友因为锁定模式感觉还有自转,所以去动中立点的位置,是不需要的. 非锁定模式肯定需要调节中立点的,如果一直开着锁定模式,而且有缓慢的自转,应该找其他原因,而不是去找中立点

正是这样
锁尾模式下陀螺仪是根据机身的角角速度来控制尾舵的,当舵机到尾桨的“执行量”与陀螺仪的“输出量”不同时,就会发生锁不住尾的现象,此时一般应该为机械方面的原因。

网友:
建议不要误导初学者,很简单的例子,汽车的方向盘哪怕是偏到一边去,汽车照样可以开直线,可是开车的会很累,如果调好中立点,开直线几乎就不需要动!这和能不能开直线是两个概念!

网友:
参考一下我调尾的经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591&extra=page%3D1

网友:
在非鎖頭模式下, 調整尾巴中立點, 我是絕對的認同~
因為servo 在不動的時候, 是會回中位的 (正如我們駕駛時, 一直都想把方向盤回中就能走直線)
此時如果尾巴中立點正確, 的確 gyro 是不用修正~
駕駛者除了可以自行切線外(rudder 打舵), 還做了gyro 的角色(保持車子在同一行車線上走)

但在鎖頭模式下, 尾servo 是不會回中位的
你可想像車輛開了自動導航一樣, 行直線,轉彎, 保持車子在同一行車線上走, 都由它負責
只是它不會自己切線的 (正如直昇機的尾巴鎖得很好,不會走尾),
只有當駕駛者手動方向盤, 車子才可切線( 正如我們打rudder 舵一樣)
當切線動作完成後, 沒錯, 我們rudder 杆是回中位了, (正如方向盤回中了)
但自動導航的車子, 可能現在還在轉彎, 所以, 車輪狀態不是回中位的
(正如我說, 鎖頭模式下, 尾servo 是不會回中位的)

我想說, 有些人設了中立點以後, 在鎖頭模式下發現左右自旋速度不一樣
是因為你們沒有把左右行程設置相同
就像車子的方向盤是正的,但車輪是偏了一點點, 然後再讓自動導航幫你駕駛
試想像, 駕駛者想切線的時侯, 就會出現有一邊轉多,另一邊轉少了的情況吧~

在非鎖頭模式下, 推rudder, 不論怎麼樣, 當放手時它都會回到中立點
(當然如果不回中就可怕了,飛下來, 那怕不會自轉再炒機)

那在鎖頭模式下,而且設好了中位, 現在我一接電,servo 到中位停止,我只要推一下rudder, servo 就動了, 然後停在某地方
它不再回中位了,你們還說它有中位嗎? 此時再起飛, 難道飛機會不停地自轉, 然後gyro 不停地工作嗎??
如果是真的話, 請你們在起飛之前,不要動rudder, 還不要移動機體啊, 否則中位變了, 以致增加gyro 工作量 (呵呵~)

我想總結一下, 用401 在鎖頭模式 時:

設置中立點與否, 是不會對其鎖尾能力有大的直接影響 , 因為已經交給gyro 工作了

已經設了所謂"中立點"的, 會使左右兩邊的"機械行程不一樣" , 造成自轉速度左右不同
有些人的解決方法是 更改 rudder ATV , 以取得差不多的手感

沒設置中立點的, 當然沒有自轉速度左右不同的問題啦, 但心理上可能會覺得有~

网友:
我再用一例子去證明鎖定模式時, gyro 是不會理什麼是中立點 :

在鎖定模式下工作, 插上電, 在地上把機身轉一下
當你停下來,你可以看到servo 都會停的

為什麼呢 ? 就是因為一開始起飛時, 機子自本的反扭力, 把機身自轉,
而這時候, gyro 感應到之後會通知servo活動,直到反扭力已抵消
一但反扭力已抵消,gyro 不再感應到自轉, 所以servo 就停下來

這個還證明了一點, 就是不調中立點, 是否gyro ,servo 都會工作多了??

答案肯定是不會!!!

***請你們不要再把 "非鎖定模式這一套" 應用到鎖定模式上***

网友:
支持 楼上的    据说JK的  尾舵调整 就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2008-06-19):
JJ是弄好了,还没敢飞,希望高手多发表看法!

网友:
最近练习自旋动作, 对这个问题有点心得:

在非锁定的悬停情况下滑块在尾轴行程的中点上, 这种方法可以保证左右两边行程一样. 这点应该没有争议.

在锁定的情况下如果以左右两边的行程为准, 那么机械上上就能满足锁尾及左右舵动作的要求(除非机械设计错误),这点应该没有也没有争议

我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在锁定的情况下, 做自旋动作, 你会发现尾舵即使打到头也到滑块不了机械行程的尽头. 结果就是在锁定的情况下自旋的速度很慢.

原因是在锁定模式下自旋飞行中 , 现尾舵即使打到头, 陀螺仪给输出的信号是小于停在地面时所给的信号.

为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把舵角或大小舵设置高一些. 但在这种情况下飞机在地面测试的时候, 左右舵很可能超出机械行程而顶死(实际在飞行中却不会)

那么在这种无法判断实际飞行中行程尽头在哪里的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在非锁定的悬停情况下滑块在尾轴行程的中点上以保证左右最大可能的行程更保险一点.

网友:
我想人山可能理解错了
自旋速度是和行程是有一定关系,但是真正加快速度的地方是 遥控器里面4通道的行程数值,而不是肉眼看见的滑块行程
你调节遥控器里面4通道的行程数值就会发现不管你调多少,滑块行程都是不变的。因为这个数值它控制的是自旋的快慢。而滑块行程由401的行程旋钮决定。
至于尾浆在中立点的攻角我觉得在非锁尾的时候还是要维持5度好,实际上我调过0度,翻的时候尾巴跑得厉害。

网友:
我做过一个测试, 去掉陀螺仪的时候提高舵角和大小动作的数值, 舵机的偏转角度会增加. 但有陀螺仪的情况下, 就如王子所说不一定会变. 这是因为陀螺仪限制了总行程.

如果你试着把舵角设置缩小, 就可以看到舵机器的偏转角度在减少, 这是因为陀螺仪只是限制了最大总行程.

我的看法的要点是

自旋的速度最终决定于实际飞行中尾浆的攻角,  尾浆的攻角又决定于陀螺仪输出的信号, 陀螺仪输出的信号决定于-----------陀螺仪传感器给的抑制信号和遥控输入信号的比值.

在地面测试的时候陀螺仪传感器给的抑制信号为0, 因此摇杆到头就可以把滑块打到头. 但在实际飞行的时候, 陀螺仪有抑制信号, 摇杆到头滑块未必就打到头.

所以觉得既然无法知道飞行中摇杆到头是否就是滑块到头的情况下, 把悬停时滑块设置在尾轴中间, 两边留出相等的行程比较合理一些. (实际大约也在5度, 和王子观点类同)

我得出这个结论还有个偶然的原因. 在YT这类450上, 尾轴比较长, 滑块到头两边几乎可以造成相等的大攻角, 这种结构你只要确保地面测试时候滑块两边到头, 问题不会太大.

我有一个ESKY-450飞机, 尾轴比较短, 对尾向左攻角比较大(因为要克服扭力), 向右比较小(不超过计10度). 如果按照两头到边的调法,结果就是向右自旋其慢无比.  后来有一次尾舵杆掉下, 自旋飞快. 也就是说 陀螺仪有强烈抑制信号, 使得滑块在飞行中根本无法到头.改为悬停中点设置后问题解决.

另外悬停滑块在中点还有个好处, 就是悬停点舵机臂是与尾管垂直的, 一旦摆尾其动作更迅速有力,有利于锁尾.

仔细分析起来其实两边到头的设置也完全可行, 但要通过调节两边的大小动设置, 由此改变与陀螺仪的抑制信号的比值来改变自旋速度.  只是个人感觉不太直观.

因此觉得还是要给悬停时滑块在中点的办法投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