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11V转5V的开关稳压电源吗?

楼主(2007-08-18):
有人做过11V转5V的开关稳压电源吗?有的话,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
有卖现成的UBEC呀

网友:
用个车用手机充电器正好,电压可以调至5V。就是不知容量够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类IC就多得很,比如LM2576、MC34063A等,还有很多现成的开关电源模块,多种规格都有。

网友:
看你输出电流要达到多少才好选择。

网友:
用IC呀   好方便的啊!

楼主:
找到了LM2679(5V/5A)的电路图,但元件难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元件难买?

网友:
直接用个7805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效率很低!3A电流的话7805已耗去18W,7805的TO220封装再加散热片很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率很低!3A电流的话7805已耗去18W,7805的TO220封装再加散热片很庞大。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小电流)

网友:
TI TPS62110

you can ask for free samples

楼主:
图中的二极管和电感!

网友:
做什么用哇?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二极管子是肖特基二极管,可用IN5822等代替,零售约1元/只;电感可用工字磁芯绕制,用电感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