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减速组和380直驱的选择?

楼主(2007-08-18):
400G左右的3A机,370减速组感觉不耐用,4.3:1左右的减速比,9.6V的镍氢,原是9070或8060的桨
假如换成380直驱的话应该配多大的桨,拉力和电流和370比如何

网友A:
这两个搭配都不如选则2408无刷配7060浆,动力和速度都有所提高。

网友B:
你原来说的是有刷的吧 那至少也要换个有刷480

网友C:
这年头无刷这么便宜,何必有刷?

网友D:
无刷好飞,暴发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