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3D高手请进.UP UP UP!

楼主(2007-08-18):
请问各位大侠,450克的3D选择什么样的无刷动力?谢谢哦

网友:
2830-11,1060浆,15A,900克拉力。

网友A:
请教2830-11是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2830-11是什么电机,

从GS电机场定做的,KV1050。11.1V 15A 8079转/分,拉力923克,实测!

楼主:
2212   9.6V电池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9.6V电池  可以吗?

可以飞起来。

楼主:
可以吊鸡吗?

网友:
吊机需要看拉力和飞机重量的比值,大于1就可以,一般是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