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KT飞机-- 我进入固定翼的日记

楼主(2007-08-18):
雷鸟不飞了~所以准备搞个固定翼来玩玩。于是买了一整套设备和2架3D机,因为没有经验花了好久才装上。嘿嘿,还挺像摸像样的~
拿到楼下准备去试试, 因为地方太小,所以不敢开马达,准备用手扔一下看看滑翔的怎么样的。 结果一扔,就来了个头栽地……拿起来一看,头部分摔出了一条裂缝。回家拿胶粘了下,发现由于中间的木片加固层被摔断了,粘不牢。。。再加上第一架制作的没有经验,很多地方都做的不好。所以就直接把这架给拆了,准备再做架好的~
第二个星期,有了第一架飞机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我又动手做了第二架, 这架的做工已经非常好了,
舵机
固定的地方切的很平,刚好插进去一点都不
活动
,尾翼部分也用胶带粘的很牢。已经很完美了~ 这次准备找个大点的地方试飞~
可是想来想去都想不到有什么大的地方,所以我早上4点起来到公路上去试飞。。 结果一下飞起来就飞了好远... 我还没反应过来,那飞机就直接一头撞到路边的房子上了- -| ... 然后又是个头栽地... 这回更直接,头被摔断成了3片,连起落架的地方都被摔坏了…… 就这样,一块
电池
都没飞完,就被我报废了2架飞机……
回来以后还不甘心~ 开始发挥我的DIY精神, 找个瓶子装在头上~ 折腾了一会,终于弄好了, 还挺像样的~
拿出去又飞了几次,还是一样,一飞起来就会撞到东西, 不是撞树就是撞地.. 最后连电池都给撞变形了.. 还好还没坏,不然损失就严重了…… 自信心被严重的打击了...
经过前面的2架固定翼飞机,我进入固定翼领域的积极性被大大的打击了……不过我还是想发挥DIY的精神,虽然飞不了, 但是并不代表也做不了飞机嘛~嘿嘿,不过飞不飞的起来,先做架再说:)
首先要买KT板,这东西不贵,但是不容易找到, 还好我家这地方特殊,周围乱七八糟的小店狂多, 找到了一家做广告牌的店,里面还真有卖KT的,乐坏我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哈哈,于是买了一大张.. 因为太大,买的时候我就叫人家帮忙给裁成2半了,巨大的KT板.. 下面是放在家里的样子
KT买回来了,然后就要具体做飞机了, 到网上了解了一下情况,发现Extra330和Extra330L是入门比较好的机型,刚好还有图纸下。本来是准备用A4的纸打出来拼到一起的,买KT的时候了解到那家店也能打工程图,所以干脆直接再拿过去让人家给打一下好了~ 虽然价格很昂贵... 拿过去以后还要改图, 因为PDF的尺寸太大, 打不下。 前前后后弄了1个多小时,最后终于打出来了,巨大的一张..
先是把飞机的形状剪下来, 然后压在KT板上。本来是应该直接贴在KT板上裁的,因为这张打起来成本太高了,我准备反复使用,所以就把纸压在KT板上,用记号笔在KT上画出轮廓,然后再用到比着轮廓裁~下次准备去买个双色板裁出个模板,以后就可以直接用了。大概比了一下,购买的KT板刚好够做3架这样的飞机, 哈哈,平均不到5块钱一架。这下摔坏也不会心疼了...弄了好久好久,直接切出来了2架,然后选了边缘比较好的一架,准备组装~下面是切好的KT板。
装了一下,才发现图纸原来有问题!.... 机翼部分我是按找图纸切的,但是实际上中间那一大块是不应该切掉的,旁边的是舵面。中间应该还有东西,否则装上去以后有个地方是空的。。。而切图纸上使用的是6mm的KT板,我买到的是5mm的……没有考虑到板的厚度,插在一起有点松.. 于是我又重新切了机翼和机身的部分...下面是装好的机机~
最后装了个起落架..
涂装还是没做, 因为我飞飞机基本上就是一下就炸…… 等练好了再涂嘿嘿。 明天就要去试飞了…… 今天在家里试了一下,油门要到3/4的地方才能吊起来。当然我是拿手扶着的…… 而且吊个1分钟左右马达就烫的不敢用手碰了。。 我这里没秤, 也不知道有多重, 拿上去好沉..
翼展900mm的, 2208
电机
, 9050的桨, 老高那儿买的花牌的3S电池. 请高手门指点一下啊。

网友A:
电机kv多少?

网友B:
LZ试滑翔能力的方法真绝!!!

网友C:
还不会飞就飞3D,肯定都这样
乱飞的从来就是上数,撞地,飞丢............

网友D:
支持DIY!
但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自行评估,太盲目损失大!

楼主:
kv1200的, 其实在g3里已经练了很久了, 但是飞真机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 再加上我这里没地方飞, 我第一次是晚上4点在公路上飞的... 不敢转弯.. 一直往前飞, 飞到快看不到了就会手忙脚乱,于是就炸了 这个礼拜跟固定翼群去活动,想让他们飞上去然后我再飞..

网友E:
90翼展用2212比较好,2208带70差不多。
有直升机的基础,上手应该比较快。

网友F:
新手飞3D起点太高了~~~从简单的飞起要好得多~~~

网友G:
男人要自信!

网友H:
2208确实适合80以内翼展的,尺寸做大了重量很难控制。
另外还是建议从简单一点的飞机飞起,就算要做3D机型的话也改一下,把活动舵面适当减小。

网友I:
LZ的JJ貌似没有碳纤维杆加强吧  小心空中折翼哦~~~~~~

网友J:
支持楼主,我也是做的330,经历和楼主差不多,第一架是练习机(基本没飞起来就炸得体无完肤),第二架是自制纸飞机,很好飞,第三架、第四架是80CM和120CM飞翼,以后就是N架330,呵呵,从开始飞到现在大约2个月(新手、没人带),基本可以吊机啦,飞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呵呵,桨也基本不断了,努力呀!!!
另外:建议机身加强一下。型板可用便宜一点的三合板制作:将图纸贴到三合板上,用美工刀割出来即可。我的330就是用型板加工的,使用内热式电烙铁,将烙铁头换成1.5mm铜丝,沿型板将KT切出即可,温度可通过铜丝插入烙铁的深度调节,很方便,不防一试。

网友K:
好多问题:
轮子的架子只用KT是不够的(看不到有碳纤)
没涂装的话新手99.999%秒炸
试机不能急,,,,,

网友L:
刚学飞就用3D机其实不是很好的选择来的,如先飞练习机飞起来了就比较有信心,控制方面也容易一点

网友M:
精神可嘉。
2208不适合飞这么大的飞机。
需要23的电机,KV1000,带10寸浆。
机身机翼都需要加强。
前面那两架都是1+1的3D机啊,偶飞了一年也没把一架彻底飞烂,后来实在无法忍受了,把它就地正法,另一架送人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这次飞完以后,自己也学到很多, 飞机做的太单薄了,尤其是机身基本上没有加强,只是在机翼上粘了跟碳杆, 起落架上虽然也有碳杆,但是粘的强度不够, 再加上做工也不好,很快就坏掉了。
还有第一次做飞机重心没有掌握好,头有点轻了, 还好有人指导,否则难飞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我做的飞机也太不耐摔了? 猫猫的飞机飞掉了电池以后从那么高的地方飘下来摔到水泥地上居然一点事没有.. 太强了..
我切KT都是先画到板上然后再用刀切的, 也想过做个模板. 论坛里有介绍用双色板做, 找不到买的.. 不过用电烙铁加铜丝的方法还真没想过 可以试试.. 要是做飞机的时间缩短,那么飞行时候的信心就会提高好多哦 哈哈哈哈..
关于新手直接是上3D机是否合适收到了好多建议, 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飞3D挺开心的 炸的也挺开心~
2212的电机也不行么? 23的是不是有点夸张? 老狼也美国手吧?以后我就跟你学了

网友N:
老狼是日本手,2212的电机够了,飞机只要做的轻一些一样爽飞的,老虎就一直在用2212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