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254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楼主(2007-08-18):
小弟的600N设备是9255*3 GY401+9254 油门9253,亚拓6AUBEC,另外用5.1V双向降压线对整体进行了降压,可是今天发现,通电后,三个9255伺服机在不动作的情况下(同时半有吱吱声)产生的轻微脉冲电流使得9254有轻微的抖动,如果用手向9255施加压力,脉冲电流也会增大,这时候9254抖动的更厉害了,但是9254能正常动作,飞行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锁尾功能也正常,就是飞后9254温度比较高,开始以为是BEC的干扰,于是换了另外一台600NP的 2合一,9254还是照样抖动,然后又怀疑是9254本身的问题,于是又换另外的9254来试验,问题还是照旧,600N上的9253油门伺服机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另外一台机是GY502+9254 9252*3  油门HITEC 6635,一切都正常,难道是3颗9255的 问题吗?9255都工作正常,那位大大能帮小弟诊断一下,谢谢了~

网友:
9254 与9253互换试下

楼主:
问题是舵机干扰了陀螺仪~

网友:
换个401试试

或者把401换个离发动机远点的地方安装

可能是震动

网友:
要有换下来转给我算了,:loveliness:

网友(2007-10-25):
换供电方式试一下(用回4.8V接收电池组)看看是不是。。。。。

网友:
米人,鉴定完毕

网友:
nnd也太有钱了吧。

网友:
很简单的测试,就是把十字盘和油门、尾舵的连杆拆除,若无问题,再逐一将连杆装上。看看是否还有问题?再逐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