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舵是什么回事?是那个元件问题?

楼主(2007-08-18):
舵机抖舵是什么回事?是那个元件问题?

网友A:
很可能是里面的电位器接触不良了,拆开来用棉花擦一擦,或者用酒精

网友:
抖舵是什么现象 舵机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里面的电位器接触不良了,拆开来用棉花擦一擦,或者用酒精

还有是里面的齿轮组合间隙大了。

网友(2012-06-11):
 还是不明白

网友:
就是电位器磨损了,电阻值不稳定,舵机找不到该定位的点,所以在来回地寻找。。。

网友:
还有就是电位器的固定有问题了,松动了

网友:
电位器,电压,干扰,连接电位器轴变形,都有可能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