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你们一般装第二个洞,还是第三个

楼主(2007-08-19):
我装的是第三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越远量越大啊,看你想要多大的量了

网友B:
第二个刚好

网友C:
斜盘还是尾巴的.

网友D:
斜盘一般从中心到连接臂13MM,最直观的就看第几个孔与拉杆垂直。

网友E:
一般第二个,但也不一定

网友F:
感觉第二个比较安全点,滑了也还有一个在后面!

网友G:
主要看连杆是否垂直,看第几个孔不是100%正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