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lama V3出问题了,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吧

楼主(2007-08-19):
我的V3刚买来一天,第4次飞的时候下桨不转,接着接收器冒烟,下桨就不受控制了。各位高手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接收器能修吗?lama的关网是什么?谢啦!

网友A:
烧了呀,呵呵我有1个,80块,卖你

网友B:
好象是电机先坏的,碳刷架短路把功率块烧了,应该可以换元件

网友C:
LS正解,可以确定的是你现在的4合1的功率块烧了~ 拆开看看能不能维修吧。。。

楼主:
2楼,有需要一定联系你.我的QQ414504074先加我.还有3楼你说的是对的,为什么会烧掉呢?

网友D:
4合1烧了 我就不主张买二手的 很多暗伤的 估计你把二手的jj调教好的费用足够买个新的了

网友E:
二楼 4和一怎么卖?
QQ 234199694

网友F:
电调管烧了,可以维修的,看你的动手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