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的电池

楼主(2007-08-19):
我的eskyv4的电池有点小肚子了  比原来厚了约1.5mm   放到冰箱里冷冻能还原吗?请高人赐教

网友:
偶的也是

网友:
你冻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还要问.

楼主:
呵呵 我是担心电池爆掉把冰箱也烧了

网友:
静态低温不会爆,但高温倒有可能,但有可能缩不回去哦

网友A:
是怎么搞大的肚子,放冰箱还不如用平衡充纠正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搞大的肚子,放冰箱还不如用纠正一下试试!

估计是偷情去的吧 呵呵  我也没注意 就是新电池来了之后一比才发现老的有点鼓  我充电就是用v4原配的平衡充  有必要换吗?

网友B:
放冰箱里冷冻有些效果,建议换平衡充,v4的不是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冰箱里冷冻有些效果,建议换平衡充,v4的不是平衡充

esky-v4原配的不是平衡冲?那介绍一款性价比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