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第二台车床的制作

楼主(2007-08-19):
上次哪个木工的比较好用,现在更有信心了,准备做第二台,金工的,大大给点意见

这个是这几天设计的,大大们多给点意见,那个燕尾槽那数控铣好后,再把导轨进行精磨后,那么在高度和同心精度就能很好的控制住,还有大大们可否高知一下,数控铣,普通铣,车床加工费,圆棒料的重量计算公式?

楼主:
晕,图片转了后怎么这么不清晰了

网友:
高产制作家!佩服!

网友:
 在设计时不要太贪图,确定合理的加工范围就行了!

网友:
因为图片太大  点鸡放大。
燕尾槽自己做?

楼主:
树控铣,手工铣误差比较大

网友:
燕尾槽加工费要多少怎么算

网友:
有数控设备还不搞大的床 这么小的有什么意思

网友:
图片用什么转的呢

楼主:
老大,我赚工资的,如果我有百万我当然愿意玩大的
cad转jpg格式的,你在google上搜索一下,有一大把,我只保存这点信息,希望对你有用
这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解决的方法就是“虚拟打印”!下面一步步的来:
1、打开“文件”菜单下的“打印机管理器”。
2、运行“打印机添加向导”。
3、点击“下一步”,在右边的选项中选择“我的电脑”,继续“下一步”,进入“打印机型号”选择页面。
4、在左边的“厂商”中选择“光栅文件格式”,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的“型号”中列出了很多种我们熟悉的图形格式,我习惯于使用JPG格式,选择“独立的JPEG编组”,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将CAD图形输出位JPG格式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该如何使用它。
5、用CAD做好一幅图后,我们打开“文件”菜单下的“打印”。在打印对话框中,在打印机类型中选择我们刚刚装好的“Independent JPEG Group JFIF”,在下面的“打印到文件”里添上生成的文件名称和路径,这个文件就是一个可以再photoshop中编辑的图形了。在页面设置中选择一个我们需要的尺寸,其他的就和使用真正的打印机方法是一样的。点击打印后,等几秒钟,图形就生成了。注:系统默认的页面尺寸只有1280*1600,这个尺寸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在打印机的属性中自定义我们所需要的尺寸。

还有一个方法!导出为*.eps格式的!也是添加虚拟打印机!以R14为例:打开“工具”菜单下的“系统配置……”(最后一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打印机”,点击“新建……”来添加一个新的打印机, 在对话框中选择PostScript device ADI 4.3 - by Autodesk, Inc(倒数第三个)打印机,弹出autocad文本窗口,第一项是选择打印的像素,有4个选项,自定,不过当然是越大越好(个人认为),以下的几项都默认好了!lc选择好以后,在系统配置对话框中就添加了一个刚才设定的打印机!把它“置为当前”, 现在就可以虚拟打印来导出cad到photoshop里了!打印时要注意的几点:
1 、图纸尺寸和方向里要选“毫米”,“尺寸”自定。
2、 点击“窗口……”来自定打印的窗口大小!
3、 比例,把“缩放到充满”前的钩去掉就可以自定打印比例了。
4、 “打印到文件”钩选,则可选择文件的另存,否则保存在cad的安装目录里。
5 “画笔指定…”中调整线型4点“确定”,打印完成!打印出来的是*.eps格式的!用photoshop打开是把像素调整成120的!!个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了,打印出来的图很清晰!像素也够大!绝对可以满足需要!

也可用BetterWMF
软件将AutoCAD中的图形拷贝到Word中(见附件)。它的独特之处是在拷贝时可以自动去除那恼人的黑色背景、自动修剪图形的空白边缘、自动填充颜色、自动将 DWG 格式文件转变为WMF格式,另外 它还能对图形进行缩放、旋转,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不同颜色的线条设置不同的线宽。 如果你是一位专业制图人员,或者你是一位需要编辑制图资料的编辑人员,那么BetterWMF一定可以作为你的首选。 非常好的CAD图形转换到WORD的程序,可以去除图片的背景,使之成为透明色,插入到WORD里面就很好看了,而且专门对图片做了优化处理,现在你的工作就使在ACAD里面CTRL+C,然后到WORD里面CTRL+V就可以了。

楼主:
失败啦,今天把所有的图纸打印后计算了一下材料费和加工费,光材料费就要近400块(所有的中碳材料和附件材料),线切割+车床+磨床=350左右(比较保守的偏底价格),还不知道数控铣和精磨要多少钱(姑且要200,好象数控铣一小时差不多也要150还是100块,大大们知道不,加精磨的话~~~~~~~~,真晕了),如果再配个50大的卡盘(淘宝上160元),估计在1300元拿下比较危险,更何况在制作中还有些额外的小东西,零件要买,好难控制
还是先搁置这个计划,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只能做一台,晕死了,还是可能的话先承接木工用车床的制作,赚点外块在继续实施这个计划
因本人的失言,在这向各为大大说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