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哥们儿汗了。。。。。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07-08-19):
想入手一台钻,有便宜的华明的,一看就不行,塑料的皮带轮,底座和工作台只经过粗加工。稍微好点的有什么青岛的迪马特,铝制的皮带轮,但是底座也没有经过精加工,还有就是,电机抖得厉害。立柱是焊接的钢管,不是无缝的!壁厚超级薄2.5mm撑死了! 一看电机抖成那模样,连表都没打就走了!华明的不砍价270,迪马特的330。后来又见到了西湖的,机头箱卖家没让拆下机头看,所以没看到立柱的情况。 不过外观一看就比那两个好多了,皮带轮是铝的,而且电机转起来只有轻微的抖动。声音很好,后来用外径千分表测量主轴, 当时就出汗了。。。。真TM出汗。。。。。背上都湿透了。。。主轴跳动不到一丝。。。。我ri了。。。不过价格嘛。。。。也贵许多,不砍价要660,不知道价格贵不贵,这三个都是最大能上13mm钻头规格的,220v单相电的。大家给出出主意看看买哪个
手里就华明的照片,西湖的明后天上,手机照的,凑合看

补上西湖的照片
左边的和中间的都是西湖的床子,中间的是7016,右边是我想买的东西

网友:
只打主轴跳动并不能完全反应精度,横向、轴向加力检查旷量。建议不要买这个,改铣太单薄,上就尽量一次到位,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投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入手一台钻,有便宜的华明的,一看就不行,塑料的皮带轮,底座和工作台只经过粗加工。稍微好点的有什么青岛的迪马特,铝制的皮带轮,但是底座也没有经过精加工,还有就是,电机抖得厉害。立柱是焊接的钢管,不 ...

 当时就出汗了。。。。真TM出汗。。。。。背上都湿透了。。。主轴跳动不到一丝
精度不错,可以入手。

楼主:
还真有改铣床的意图,不过用西湖的改有点不舍得。。。毕竟要动手术。 改铣的第一步,我要先找一段壁厚的1Cr18Ni9Ti管,车完了,上磨床,就是铣卡头不知道好不好弄,铣床的主轴和钻床不一样。。。。 再次出汗中。。。。。。。

网友:
建议一步到位!

网友:
一步到位!

网友:
一步到位省了DIY乐趣

网友A:
与其满身臭汗的忙活数日不如买一个现成的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其满身臭汗的忙活数日不如买一个现成的省事

也就是骑自行车去**不如买张机票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