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天地飞6A的控怎么才能在电脑是飞模拟器??

楼主(2007-08-19):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另购或下载模拟器软件 还有一些需要购买硬件狗 一般的硬件狗都是带遥控器连接线的 6A的线比较好配 就是3.5MM的音频插头线

网友B:
买个像U盘那样 usb 接口的,不要转接头,可以直接插·

网友C:
需要到机修工那里购买模拟器软件!

网友D:
我就是用的6A飞FMS,在网上泡了两天才连成功
3.5mm音频线一根,还需要两个软件,一个是虚拟游戏手柄的,一个是使声卡模拟信号与虚拟手柄连接的,不过都忘了什么名了。我的电脑正好这两天装箱了,等开了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可能效果不如花几百大洋的正版模拟器,不过拿来作为新手找手感、培养操作习惯还是很够用的了。我就是在那上面飞了一个多星期能成功着陆了才飞真的,首飞就成功降落到面前了,就是跳了两下而已。哈哈

楼主:
已经搞定了,买了加密狗和连接线,把遥控器里面的充电接口改了线,可以不上电池直接插上电源联系模拟器了